在solidworks中的钣金折弯系数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0-04-18):
在solidworks中的钣金折弯系数如何设置的?在哪设置?

网友(2013-05-08):
楼主有没有找到答案了,能不能发给我一下,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cyf87262407@126.com

网友:
这个好像自动设定就可以。要不就是要知道你的折弯机自带的折弯系数输入进软件就可以吧
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如果没有实际经验的话,就默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