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缸折弯机---求助

楼主(2010-04-18):
各位同仁,有知道的请帮助一下,万分感激!
前期接触一折弯机,单缸作用,系统中一两位阀老是爆,电磁铁端首先会漏油,严重时就会冲出;
外面观察,看不出故障,感觉是回油压力高所致,但是没有原理图,又不好拆下来,所以请了解过这
种折弯机的同志给个原理看下.说一下也行,回路中有一个三位阀,并排一个两位阀,折弯下位还有
一个好象是机械式的两位阀,做定程用的.我想不通那个两位阀的作用,有知道原理的请帮助一下.
谢谢!

楼主:
哎,只有看的,看来这机器是太老了。

网友:
没有错电磁铁铁心冲开,一定是回油压力过高。看一下回油,你一定是回油有问题了,
还有你的回程可能使用蓄能器压力回程,看一下设备加压时,最高压力是多少,回程压力是多少,
对你的维修也是有助的,。

网友(2010-05-27):
二位阀有可能是回油时用的,回油时打开。工作时关闭。你看一下是什么型号?如果看不出是什么型号,把它的安装尺寸测绘出来我帮你看一下。一般的标准件市场上可以买到,我这里可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