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在工作中出现爬行的现象---求助

楼主(2010-04-18):
液压缸在工作中出现爬行的现象,就是第一眼怎么判断是油缸活塞的密封窜了,还是电磁换向阀窜油了,如何判断,怎么样做才能做到即快又能很准确的判断出故障点并对其进行维修,这里说的只是油缸和换向阀这两个,别的不涉及到,请各位老大帮帮小弟,小弟谢谢了先

网友:
首先让液压缸工作看是否窜, 然后电磁阀换向。  再看液压缸是否窜。如果不窜则是油缸活塞的密封窜。  如果还窜那只好哪个好拆拆哪个了

网友:
如果不窜则是换向阀漏  如果还窜那只好哪个好拆拆哪个 了         说错了

网友:
电磁换向阀窜油阀体会发烫,个人意见,

网友:
是否是油缸工作的2个方向都出现爬行的现象?有的油缸(如:光球机、磨球机等等)前后有2个密封圈、如果1个不好只是在一个方向体现。你可以把油缸工作到1端,把出油管拆卸了,看看漏油情况。电磁换向阀窜油可以拆卸管子看看流量或者安装个压力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指点,小弟记下了,我会把各位的意见运用到工作的

网友:
比较专业,我也不太懂,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你看看你的油缸运行的速度怎么样...
   要是感觉有点慢的话     你看看你的电磁阀是否在工作
      测试很简单..  拿个铁器放在电磁阀的口那  试试有没有磁性.  没有的话  就是阀的问题
 有的话    就可以排除阀  进而推断其他的故障点

网友:
不错啊,下载来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是个菜鸟,油缸的同心度怎么样啊?

网友:
我在工作中还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的是两位阀  弹簧复位的  在复位是油缸动作很慢   检查后发现  复位弹簧断掉了  阀芯不能完全复位造成的

网友:
应仔细观察爬行情况,和分析油缸受力情况,才能第一眼发现问题。除了油缸,换向阀,造成爬行,还有其他情况也能造成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