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遮盖和零遮盖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18):
正遮盖和零遮盖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类型的阀中?

网友:
正遮盖:当滑阀式阀的阀芯在中立位置时,要有一定位移量(不大),窗口才可打开的状态。
零遮盖:当滑阀式阀的阀芯在中立位置时,窗口正好完全被关闭,而当阀芯稍有一点儿位移时,窗口即打开,液体便可通过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