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仪器特种细牙螺纹---请教

楼主(2010-04-18):
个人认为,光学仪器应该是比较精密的定位机构了,比如其瞄准机构、工作台等,
小巧,精确定位,使用光学细牙螺纹,差动螺纹,燕尾槽导轨等,
但实际上价格较高,工艺水平要求较高,
光学仪器特种细牙螺纹,一般是买还是做的?
燕尾槽做的话应注意些什么?还要修配吗?是不是还要向机床导轨那样刮研?

网友:
实际上 一般很少用精度这么高的螺纹的

据我了解 现在国产的光学仪器里边很少用到这么高级的螺纹

网友:
说明一下 我接触过的是光学分析仪器 不是纯物理机构的光学仪器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几款小螺距的产品,工件很小,螺距最小的是0.2,"M"值控制在0.015以内

楼主:
谢谢,同志们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M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
螺距最小的是0.2,像这种螺纹一般加工水平(普车铣或经济型数控)能做出来吗?

网友:
做不出来,精度达不到。另刀具的要求更高。确实很少见国内包括台湾的多用的是普通细牙螺纹。

网友(2012-04-07):
平常也偶尔接触这些问题,同问。。。

网友:
像经纬仪之类的仪器,差不多就是细牙螺纹了,再精密的仪器没有接触过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