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金属切管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0-04-18):
其金属切管机是张家港旋发机械制造的。

网友:
张家港那边做那玩意的很多

品种更多 你如果告诉是哪家的 什么型号 可能还找的到

楼主:
切管机型是QC12Y6X2500

网友(2010-07-08):
管子内切管器么
功能描述:
    分板外内切管器与隔板内切管器二种。

    内切管器是由切削刀具从金属管内壁往外快速切断胀后多余金属管子的理想工具,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特点,可与胀管机配套使用。
    割断后的管口由里向外翻露,无需人工清除毛刺,即可直接对管子进行胀接作业,是胀管前或胀管后割除多余管头或维修容器换管工程的必备工具。
    该工具采用滑动衬套作前后双定位支撑,轴承调节套调节长度,割管稳定,操作简便。

技术参数:

1、适用管径:ф14-ф28,,其他规格(超长、超大型)可定做

2、可切壁厚:0.5-2

3、切削管材:铜、铝、钛、不锈钢

4、可切长度:0-70

5、重量(KG):0.5-1.4

温馨提示:

u 一种规格只能切削一种相应管子
u 切铜管可用13mm电钻为动力源,使用白钢刀头
u 切不锈钢管宜用低速电钻为动力源,使用合金钢刀头
u 本公司配有专用低速电钻供用户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