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调试出现切割直线的割口为波浪曲线--请教

楼主(2010-04-19):
近期应客户要求做了几台等离子切割机(见附图),由于客户约的定价格低,这次做的设备为降低成本,比以前做的同类设备降低了机架强度(使用比以前壁薄的方管焊接),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均为国产配套件(安装前检测丝杠和导轨的配合间隙在允许公差范围内)。
在调试时出现x轴直线切割和斜线(X轴和Y轴联动)时出现割口为波浪曲线,现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大家谁有处理这问题经验,请赐教。谢谢!

楼主:
我现在搞不清问题是出在机架强度不好还是伺服电机参数设置或丝杠、导轨。。。

网友:
这类问题很多,我见过不少,都是由于‘轻型化’以后出现的,你着重看以下几个问题,
1 先看导轨,便宜的导轨,预紧不当,在某一个速度下,有微爬行,就所谓的‘一顿一顿’的现象,这个必须先消除,否则就有你说的问题,
2 机架轻型化以后,振动频率有所提高,惯性减小,某频率下与底板框架有‘谐振’,解决这个,你先调你的控制器,分别在不同速度下切直线,看哪个速度有问题,
3 纵向振动与绕轴的组合振动,即高低振动结合绕轴振动,造成割嘴的‘甩动效应’,这个可以用走直线排出,

4,底架自身刚度很差,使用中变形,造成导轨的卡阻,这个是没治的,将车间窗子打开,整体扔出窗外,但要注意安全,哈哈

5 还有就是控制器,是不是太低档了,一般问题不出现在这里,何况等离子切割的精度也不反映在这里,

网友:
楼上是高人,受教了。俺觉得最大可能出在机架刚度上,可以计算一下机架刚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三楼久久发大叔讲解得很到位,机架导轨的刚度不足导致x轴方向出现“爬行”。情况严重的只能推倒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再仔细查查。这几台机器都出现X轴问题,应与降低机架强度和使用便宜导轨、丝杠有直接关系。

网友:
X轴是龙门双驱的吗?假如是:
导轨,丝杠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先看同步性能如何,不行,考虑换驱动和电机,或者整两根便宜点的尺子做全闭环,看那种方式经济些。
最要命的是横梁刚性不足,但愿不是。

网友:
X轴也是丝杆的,移动范围多少啊,选用什么规格的丝杆,是双驱吗,还是同步形式?

网友:
哎,厂家的叫法不统一啊。细看楼主的贴,X轴是横梁上的那个水平移动轴,一般是丝杠加双线轨的。
假如波浪的周期和丝杠螺距相等,那应该是没装好。

网友:
各种问题都可能有,
到现场一推,试一下手感,马上就知道,特简单的问题,

楼主:
x轴是2510的滚珠丝杠单驱动。移动范围1300MM。
结合楼上几位大侠的建议在下午的调试时感觉设备的横梁刚度不足,因机器的切割速度较快(12-18M/min),在工作时横梁出现轻微震动,使割口不规整。现决定重新制作横梁。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推,要看经验。
俺见过的这类装配工艺,是用带显示的力矩扳手匀速转动丝杠,看力矩的变化情况,装得好不好一目了然。
另外,楼主看看驱动器是否有滤波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机械谐振的问题。比如台达刚推出的A2系列的驱动器,看上去效果不错,可惜,PPT文件还没发给俺。另外,A2的龙门同步做得不错。

网友:
螺旋大虾,你把它想成激光了,哈哈,火焰设备,都是推一下就知道的,就是看手感,因为这类切割口毕竟是比较粗糙的,假如楼主不是发现有锯齿波浪,也就不会在意了,
真正认真的,要用数字记录仪,以一定速度拖着走,同时看力的变化和速度的抖动,这个我玩过,还有这个经验,以前还设计激光切割机,但精度也是以使用为导向的,有些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假如激光管的模式有问题,切割口也一样的,

网友:
用力矩扳手比较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经验。当然,馒头能解决的还是用馒头。我们平时也是推,精度比切割机要求高多了。
要说运动平台的检验,可以用激光干涉仪直接检出定位,重复定位,速度,加速度,循圆精度等等。力矩可以直接从伺服电机读出。假如全闭环,可以直接测出机械性能来,当然,要有FFS功能才行。很好用的,简直就是傻瓜操作。可是,即使知道了结果,要解决还是不容易,无奈啊。
切割机,好便宜啊,楼主机器外观不错,看来扳金活是强项啊。
998大侠没想过搞点金切设备?虽然从整体上说,金切设备行业没前途,但看准一个行业,搞上一把也挺好的,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晕钱的太多了。

网友:
螺旋大虾,我做火切设备,从来不用‘线轨’,用过导轮和‘棍轨’,你看德国的家伙,最多用导轮,导轮有很多的优点,且价格比较便宜,用在这类设备上,完全不损害精度,而且好调整,
德国的家伙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真正机械行家,反观米国老,他们用‘线轨’的反而多,即使钢铁厂的设备,比如打号机,他们用大的线轨,但用世界最好的,这完全体现了设计思路的问题,
我有时调好自己的设备,坐在人家的设备边上看,有时也觉得奇怪,但要仔细琢磨,看人家为什么会这么玩?
搞机械,玩非标,其实最重要是见,见都没见过,我觉的就玩不了,
另外,你说的切割设备,我玩过不少,激光的,火焰的,特别是高温的,在炉子内使用的,都可以,以前招标会上可以打败上海‘新中’,象北京的‘风华’什么的,就更没问题,

网友:
导轮是什么东东?也许见过。
棍轨是好东西,在短行程,动态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非常好用,加工工艺性也好。俺见过一台高端设备,有个轴就相当巧妙,一边是丝杠做驱动同时也相当于“棍轨”,一边就是棍轨。假如要求高动态性能,换成静压轴承,那是相当强悍。
俺最喜欢看裸体设备,可惜只能看看。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一些德国的轨道,它不是球或柱的,是滚轮的,速度高,抗污染好,但负荷小一些,
看设备,要到许多厂子里去走,你玩非标,就有机会,尤其是你给人家配套高端的那一部分,其它就都能见到,可以看谁做的好,谁做的次,有些设计非常次,你只能摇头,无话可说,

网友:
刚看了看Nadella的资料,这东西的确见过,很多机床的门就是用这种导轨,就是要所谓“滑溏”的效果。在资料中的典型应用,其中就有切割机。

网友:
切割机用这个典型东西,很简单,效果好,但对于激光的,还是‘线轨’为佳,哈哈

网友:
久久发大叔就是见多识广,俺们不服不行。

网友:
搞这些东东,架子和轨很重要,尤其是轨,没搞好鬼,那不好搞了
总体来讲,还是德国的东东比较好

网友(2010-05-25):
我觉得是机架,导轨配合精度+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