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组合密封垫频繁泄漏,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19):
我公司车间的液压站组合密封垫频繁泄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内螺纹(如阀块上的油口)中心线与密封平面之间的垂直度不够。
2、管接头外螺纹中心线与管接头上的密封平面的垂直度不顾。
3、密封面的光洁度不够(如阀块、管接头、组合垫密封面出有划痕)。
4、组合密封垫的质量问题。
注:如果非常规液压站(如介质、温度、压力有特殊要求)可能有别的原因。

网友:
2楼已经说完了

网友:
装配如何呢,找个技术好的装配下,是不是把密封都切坏了

网友:
组合垫的装配要求比较简单,一般装配工都可以装,只是有的设计人员在设计管接头时为了省事,不设计组合密封垫的定心结构(密封面与螺纹底径处倒角),导致组合垫在装配时跑偏而封不住油。如果是购买的标准管接头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装配时,扭矩过大,破坏了组合密封垫的橡胶层。

网友:
补充两点
1.组合垫的两个按装面是否平行。
2.一般的安装面上有一个台阶面,看一下是不是台阶面的深度是不是太深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2010-10-20):
无聊,更贴,赚点威望!!!

网友:
算是学习了,感谢楼主及各位大侠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的经验是要考虑选取的密封装置是否合理,安装面是否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