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设备管理的心得经验

楼主(2010-04-19):
我是刚进公司的设备管理员,求高手给点设备管理的经验。

网友:
我也想请教,新手上路!

网友:
用心去做。把每次的问题最好有些记录。进行总结!!

网友:
做好工作笔记,对设备备件了然于胸,坚持常到生产一线,与操作工多交流沟通

网友:
自我感觉
1.做好设备巡检记录。
2.做好设备改造记录。
3.做好设备维修记录。
4.妥善保管好记录。(此点非常重要,大多车间里放文件都是七零八乱的。做好这些文件的管理与保存很重要!可以说,文件管理好了,解决故障的速度和质量会事倍功半!)
5.能读懂,规划,掌握或正确处理机器指标!(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人水平野不尽相同)这里的指标是指机器与正常运行的偏差!
以上所说只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