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帽的自动装配机器---请教

楼主(2010-04-19):
用过手提电脑的人,或许会碰到过按键掉下来的情况.对,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键帽用机器自动装配上去,键帽是薄型的,整个厚度2.0mm,有哪位大侠做过这类的机器?请提点一下.
其实,我自己刚设计了一台,因为没有任何参考,倒是成就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八个大字.因为是超薄键帽,所以对真空吸的稳定性有点忐忑,要是台式机那种大键帽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在机器加工出来之前,想和有兴趣的同仁说道说道,看到时候是否真有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技术要求
1,键盘上键帽大小形状有很多种,我们只要对数量最多的那一种进行装配
2,一共有四行
3,四行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4,振动盘上料
5,真空吸取料
6,50秒完成一个键盘

网友:
有这种东西啊!买一个不就好吗了,
立盘装配机,振动上料上到立盘机的槽里,吸附,立盘到位,顶杆装配,字幕可以采用先识别的措施,在振动盘完成,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不明白,

网友:
楼主预算多少?自己公司用吗?传个键帽的3d图来吧,对于键帽受压力的大小有无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都是钱惹的祸嘛,生意嘛,人家做了,你就不做了?
说点正经的,你有你说的机器的图片吗?

网友:
赞赏楼主的勇气和智慧。不过,“因为没有任何参考”,所以你也不知道,有没有重复了别人走过的路,有没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技术开发切忌“闭门造车”,知己知彼才能事半功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故只提供一个外形图,供大家消遣。。。。。。。往细里说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网友:
大家现在求助,自己的东西绝不肯拿出来,都说是商业秘密,但都希望别人说的越细越好,哈哈,基本是单向阀,液压学的都好啊,

网友:
李白说过,见过跪求的,没见过这么跪求的。哈哈
杜甫好像也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听起来确实是给人贪得无厌的感觉,但其实不然。
首先,我的设计已经完成,不是来剽窃的,只是想听听别人来做,将会怎么去分析机器的难点。。。。。
其次,大家都知道小机器很容易给人抄袭,所以不想电影院还没放映,DVD就出来了。一定的保密乃人之常情,无需过多解释吧!
最后,我深信,回答我问题的多半不是做同样产品的同行,所以所谓的保密,与大多数参与讨论的无关。

网友:
你的这个东西,用你现在的X-Y方式,效率很低,没有使用价值,结构必须是转盘的,是你现在效率的6倍,这个你自己能算出来,有些东西有保密的价值,有些则没有,
俄罗斯就很少玩巡航导弹,因为没有价值.
哈哈,

楼主:
你的这个东西,用你现在的X-Y方式,效率很低,没有使用价值,结构必须是转盘的,是你现在效率的6倍,这个你自己能算出来,有些东西有保密的价值,有些则没有,
俄罗斯就很少玩巡航导弹,因为没有价值.
哈哈,
引用 网友D:

我不信,骗我的,40多个键帽,9秒可以装完?

网友:
这有什么信不信的事情,
你现在的结构,安装一个要回去取,取来再装,而转盘是一次装好,
打过枪吧,狙击有三发有单发,而你想一下机枪,自己就明白,
很简单的机械道理
我根本不用看你设备,就知道里面什么样,你不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你的这点比较我还是懂的,单一爪手的XY直线机构,自然是有个空回程;双爪手加回转盘切换,又快点;双爪手且独立运动的,又快点,甚至,还有些另类的应用,双爪手独立,且配一个大转盘。
需要提醒你的是,如果我XY移动取新料的时间,与操作工重新摆放键盘的时间重合,转盘的优势可就不那么让人兴奋了。这点,我想你一定会认同。
OK,这些就不多说了,我感兴趣的是,你说的那款有成功应用了的吗?你合计一下,真有那么快?我打赌,你刚才吹牛,且被大家怀疑上了。。。。。。

网友:
是已经完成的设计吗?
怎么只有一个盘供料? 三四十个键帽,这样速度怎么提升得了,即使多流到单边供料也影响效率的啊
图不需要了,能说说装配顺序吧,这个不算机密吧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卖不出去,效率低得不得了。
建议楼主了解下高速贴片机的方式,到时你就服了。

网友:
劝楼主不行,抱着保密的东西不肯撒手,要东西做出来看吧
我见过许多这类大虾,极力保密,不了解世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我要声明一下,我是替人保密,有协议的,我肯定知道这个东西绝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但却是个生意,生意嘛,总归是要遵守协议的。切不要把我想成闭门造车的人。我是很乐意跟人交流的。绝非装B之徒。
高速贴片机我见过,并不了解多少。好像有些几个头的,特大IC和小IC用不同的头,载带供料,非振盘供料,且人家影像定位的,自动补偿,一次只贴一个IC,我这个是一次装配整一行,每行8~12个不等。我这东西跟那个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嘛,我的价值多低。照搬不来的。你的比喻简直就是寒蝉我嘛。
至于卖出去,非标嘛,下订单才生产,没考虑翻做。哈哈。市场有高端,低端,50秒一个键盘,如果真如你们说的那么差,看来就只能算低端产品了。反正我是真不了解。
哥几个,我睡觉了。

网友:
楼主原来好像半导体方面的设备做的多,现在越做越大啊

放键帽和压入是同一套机构么?

网友:
呵呵,继续深入下,其实不要这样说的,大家只讨论可行性与更好的方式,这样会更有利于交流啊

网友:
技术的交流,其实非常难的,
有特定目标的,一般是抱着自己的东西不能撒手,即使很落后的,也密不示人,看人家怎么说,回去再捉摸,想法搞懂再上来交流,
这个东西,有转盘的,有多轨带的,还有四角的,种类很多,
他现在用X-Y的,显然不可行,捉摸一阵,还会再讨论的,哈哈,

网友:
的確,參考高速貼片機的原理,用倆個XY移動機構,第一個放料的時候,第二個去吸料,反過來就不用解釋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放键帽和压入是一起的,不过这个环节容易出问题,气源不稳定或其它因素干扰会造成压力浮动使键帽脚变形……(如果下压用气动的说)
不似人工压入那般柔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唯一一位是以我现在设计为前提来分析实际问题的人,向你敬礼.
哎,我也担心呀,担心压装对位置的要求特别准,担心一排里面可能80%装好了,另外几个没装进去.

网友:
你这个不用担心,可以用个‘滑模’,整体的,或分体的都可以,滑模是精密定位的,除非你的安装架有问题,

楼主:
技术的交流,其实非常难的,
有特定目标的,一般是抱着自己的东西不能撒手,即使很落后的,也密不示人,看人家怎么说,回去再捉摸,想法搞懂再上来交流,
这个东西,有转盘的,有多轨带的,还有四角的,种类很多, ...
引用 网友A:

哥,四角的是什么?你说的这几款你可以任意给我介绍一种吗?

网友:
你要听哪个?你说一下,介绍给你,
但你先说你的上料是混合上料还是分组的,即有字的健帽是以什么方式上来的?

楼主:
的確,參考高速貼片機的原理,用倆個XY移動機構,第一個放料的時候,第二個去吸料,反過來就不用解釋了吧
引用 网友F:

哥,对你,我只有说声_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时候还没有字,你应该注意到了,我只有一个振动盘
说你最熟悉的那款

网友:
这就简单了,
震动盘,接导槽,每次推一个块到立转盘,你的安装件如果稍硬,可以不用负压,在立转盘的槽里用软弹簧卡子定位,每次立转盘在停位的时候,推敲一个件到槽内,
立转盘启动的时候,下面的台架平台也启动到位,时间上是完全重合的,没有占用多余时间,
到定位点的时候,安装小汽缸将键帽从立转盘槽内推出,安装,
这样,过程看上去是完全连续的,

楼主:
首先谢谢你,说的比较坦诚.
估计你这样一次装一个?速度多少秒?另外,我键帽只有2mm厚,你转盘有个厚度,最好的设计也有个键帽托底厚度,这个厚度将让键帽与键盘形成一个落差,这样一来,在下压的过程中,键帽是没有被导向的,如何保证稳定性?或许我理解不到位?
补充一下,键帽俯视图是个回字形的,总厚度有2mm,但回字的外面那个口,也就是可以用来定位大最大外边的厚度只有0.4mm

网友:
聊技术大家都应当坦诚,
导向问题前面已经说了,你翻回去看吧,
速度没问题,满足你说的绝对没问题,

楼主:
我没有理解到你说的导向问题,我说的是压装气缸在将键帽下压到键盘上的那个过程,你如何做导向?另外,你如何将键帽的托底打开?
对键帽的形状,我进行了补充,请留心一下.
如果你跟我介绍的这款是成熟了的机型,如果它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你能准确的告诉我是多少秒一个键盘吗?键盘是自动上料还是人手上料?可能参与讨论且建议我用转盘的同仁都有兴趣知道.

网友A:
软簧片你不理解吗?
四面定位一个东西,可以推进,推出,

楼主:
上下没有接触?整体厚度减去最大外边厚度等于1.6mm,加上这个1.6还有3~5度的斜度,我觉得不行吧?我真觉得不行.
且依你的意思,可能是三面软簧片?一面开口让键帽从直轨进来.簧片即使可以稳住东西,其中心位置也不稳定呀,没有0.05~0.1的精度是装不进去的,因为键盘上的卡口,与键帽上的槽是紧配的,一定要对准.

网友:
细节得捉摸,哈哈,捉摸就进步,何况你是保密的东西,我说的你完全采用了,还谈什么机密?到时间你也没有竞争力了,
我已经说的非常细致了,你稍加捉摸一下细节,把连接处理好,就可以把你现在的那个结构废掉,开始新的旅程了,

楼主:
哥,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完的图呀,你没说个明白就废掉呀?霸道呀,没人道呀...........
请细数一下你眼中的我的结构的劣势在哪?你说的的结构在这样的产品特性面前能成功?优势在哪?不能不结合产品特性,为了迎合去迎合吧?杀人,也得安个罪名吧?

网友:
平心而论,你结构没问题,但你是参考其它结构来的,你参考的那东西以前不是装配机,对吧,所以节奏慢,除去慢,没问题,我从来没说过不能用,从来没有否定过你的具体结构,只是说到市场上,你可能没有销路,因为其它人的同意东西,比你的快,

楼主:
哥,所以我问你呀,你见过的转盘方式的键盘装配机器速度有多少呀?装多少个键,工艺是怎么样的呀?我的问题是非开放式的,可大家都来跟我卖概念,殊不知,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概念已越来越不值钱.

网友:
没有谁跟你卖概念的,我卖过概念吗,说的极明白了,我想另外几个大虾早就看明白了,论坛上也少有比俺说的还明白的吧,
装笔记本类的大致15秒就可以了,再快还有快的机构,

楼主:
40个键帽,15秒,还包括键盘上下料时间?
即使除开装键盘的时间,你也是0.38秒.
真想见识见识下

网友:
比起有视觉系统的,这个比较慢了,
你玩‘贴装’吗?我想你知道那个节奏,比这个快,这个就属于一般的机械装配,

楼主:
这样一台机器卖多少钱?
谢谢你和我一起把这个贴炒起来,我下班时间到了.很高兴和你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位置精度要求还好,楼主自己装配过键帽吗?熟练的话闭着眼睛都可以,(手指有向下和向前的力) 因为键盘上有个小的滑槽要扣住键帽脚,用设备来做,键帽很多,有用小气缸的直接下压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键帽脚很容易挂了而不符合要求

想请教楼主上料几个问题,
一、几个流道?
二、一次上料要多长时间?
三、混合供料?(只见到一个振动盘)
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前辈的回帖,细细琢磨能学到好多。
记得前辈对于技术经常强调一句话:要见世面,知道世界有多大。
前辈对各种行业设备 信手拈来,将设备按其结构形式 or 驱动方式 or 原理 分析归类,横纵结合,前辈又是在珠峰之巅,视野之广,看东西那是一针见血……
我这类小虾米是没什么机会见世面了,可也要讨口饭吃,如何找些机会长长眼?(真的很重要,闷头造车会死得很惨)。

楼主:
我看过那个结构,其实向下向前是你的感觉,只要向下压就可以了,当压力消失的时候,中间的胶会顶起键帽,剪刀型平行举升机构让脚会滑入导槽,这时候才有向前运动的产生,这个运动是在装配完成后产生的。所以装配只要像下的力就可以了。当然不排除你说那个构造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害虫,楼上的前辈你认识呀?
我觉得你好像才是真正对这个产品有实际体会的人一样?你说的那些问题就是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我也怕压烂都没压进去。前辈说的压装也是用汽缸来做,0.38秒就一个,你有实际的应用,直接下压不行?
1,一条直线振轨
2,一次供料大概6~9秒吧,要做出来才知道
3,只做一款键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是个小混混……

剪刀脚

键帽  图上可看 键帽下方的“脚”是带一个斜面的槽  所以我才会说有一个向下向前的力……

大多数的键帽都是此结构吧?

网友:
我哪有幸运结识前辈啊……

楼主:
你下方键帽图片的上面2点,即窄距离的是卡槽,用来卡住剪刀脚,宽距离的我看不清楚,但我这的是小勾板,并不是卡槽,压下来的时候,剪刀脚与勾板是互相不挨住的,相互刚好避开,但一旦压的力消失,键帽上升的同时,带动剪刀运动,这时候另外两个剪刀脚就进入到勾板里了。不知道你的是否这样?你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上传一张 键帽背面的pp?

网友:
回复 22# 湘里狼 这才是真正的高见!拿来主义,直接借鉴贴片机,并不是说要楼主也设计成贴片机那样的成本和完全照搬

网友:
这种设备虽然我没做过,但也见过,老实说,楼主的设计不怎么高明

楼主:
qqbandaoti

可以上传一张 键帽背面的pp?
引用 网友B:

害虫,不好意思,相机不在我身边,所以不方便照,不过我想表达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叶飘零,你觉得贴片机的哪些地方可以应用到装键盘的机器上来呢?

网友:
回楼上,请回阅22楼网友意见

楼主:
飘零,我也只有一声谢谢了.因为取键盘的时间与上料的时间重合,所以,双机械手意义不大
你还看到了其他优势可以拿来主义的吗?
能麻烦你介绍一下帖片机的基本动作和常见形式吗?

网友:
提几点:
1.不知楼主设计的抓手一次抓几个,若为提高效率,可以设计成双抓手来回取料,当一个抓手在装配时,另一抓手取料,这样就避免了空回程,节省时间;
2.真空吸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楼主研究过半导体设备应该知道半导体设备中都是用真空吸取IC的,若想使气源更加稳定可以加一个储气罐,关键是键帽的定位,保证其能精确地配合上,不知楼主如何定位的;
3.对于是否能压入,我想楼主应实际感触一下力的方向和大小,然后用气缸或电机来完成执行动作
希望楼主的机器能很好地完成功能

网友(2010-10-19):
中国机械不发达就是把技术藏着啊。要发展就要公开讨论技术啊

网友(2011-07-16):
回楼上 开讨论也就失去价值,剽窃的也就多了。
这个我有接触过,看你公司规模也不大 是吧。

网友:
这个要保密?其实没必要了,只要你不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客户是谁,估计也没有人会抢去你的生意!

网友:
好像见识一下,这东东没接触过!

网友:
楼主可有考虑过一次性OK

KEY注塑成型---机械手取KEY---。。。---压KEY   OK了

网友(2011-11-17):
楼主好,想问下你,振动盘上料,那个供料的速度是怎么保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簧片你不理解吗?
四面定位一个东西,可以推进,推出,

小弟才疏学浅,哪位大侠能解释下2266998大侠的软簧片结构啊,脑中没这个结构的概念。或者有张示意图就更棒了。

网友(2012-02-07):
樓主使用的Autodesk Inventor軟件,讓我沖動了一下,請介紹一下與PROE,UG軟件有什麼優勢。

网友(2012-10-22):
我以前是做键盘的,自动组装PL和KEY都有做过.
1、键帽分方向的振动盘上料如何分方向
2、真空吸住了KEY再放下来位置就变了.吸盘下降到吸取位置也不要控制.
3、上模应该是个型腔.若用金属的做,容易挤坏KEY.
4、装KEY的时候有个下压气缸,下压终止位置没控制好底下葫芦口就断了.KEY就是斜的.或者有的压好了有的没压好.这个是不好控制的.

网友:
按键帽是直接压入吗?装配工艺是怎么样的

网友:
有哪位直接发一个键帽的cad图让我们看一下吗?便于理解装配过程

网友(2013-01-28):
东西蛮不错!想法和原理这类东西大致都差不多了,就是可能在小细节方面有点不同。

网友(2013-02-27):
从头到尾7页看完啊,见过高手们过招,木有见过这样过招di……呵呵!顶一下!

网友:
有现成的摆帽,装帽机的。

网友:
我看公司的装帽机只要十秒左右,很快的。

网友:
没见过大蛇拉屎吗 靠 井底之蛙

网友(2013-03-31):
𠃊Z最后还是采用X一丫方式吗?

网友(2013-06-27):
引用 楼主:
13# 避雨瀑布下
大哥,你的这点比较我还是懂的,单一爪手的XY直线机构,自然是有个空回程;双爪手加回转盘 ...

我想问一下用转盘,是如何用的,难道把键盘放在转盘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