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一个搞线切割的离职了,叫我去搞---求助

楼主(2010-04-19):
我们单位一个搞线切割的离职了,现在样品上需要用到线切割的东西没人做,领导叫我去搞一下,我都不会,从没搞过诶.好不容易把丝穿上了,把图画好,问题来了,哪个是X,Y轴?坐标为(0,0)的原点怎么确定?求解

网友:
你进行人工——相对动——编辑X或Y看看是那个坐标轴动不就好了,原点可以使用对中心或者对边就好了

楼主:
谢谢,受教了,我再去研究下

游客

网友(2012-04-10):
现在搞定了吗

楼主(2010-04-20):
请问,怎样对中心啊???

网友:
如果是空就直接人工——定中心就好,如果不是,用测试打开高频手摇到指定位置就 好

网友(2010-05-31):
回复 楼主:

我有同感

网友:
先看看书,再看看画图,最后摸摸

网友:
机床是越高级越好操作,但是也越贵耶

网友(2010-08-03):
一般,人站在操作台前,和你平行的是X轴,垂直的是Y轴,右边,上边是正方向/。

网友:
你最好去问一下会操作的工人   光靠在网上问  是说不清楚的   还有你用的什么系统等等  好多的问题
很难回答你的

网友:
会操作不难就是要割好的话得花点心思,工件的装夹加工、基准的选择和找准、跳步设定、补偿量都是要搞明白的

网友(2011-01-27):
你们公司也够乱的,一个萝卜几个坑不说,走没有交接么;最起码的操作都不会也赶上架了;

网友:
找个会的问一下,总比自己像没头苍蝇乱撞好。

网友:
找个会的问一下,单纯的操作不难学

网友:
我也是新的,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刚刚接触它,进来学习学习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