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2004里面插图片,怎么样把图片的框线删除掉?

楼主(2010-04-19):
知道的朋友告诉声,谢谢!!!!!!!!!!!!!!!!!!!!!!!!!!!!!!!!!!!

网友(2010-07-20):
命令: _imageframe
输入图像边框设置 [0/1/2] <1>:  0

网友(2011-01-02):
问一个问题,CAD里面的图片能编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CAD里面的图片能编辑吗?

网友:
CAD里面的图片是不能编辑的,必需回到图片原始档或图片编辑软件里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