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慢,流量大的泵,应该选用什么样的?

楼主(2010-04-19):
我想要一种转速慢,但是流量大,扬程也比较高的泵,想请诸位大侠推荐,先谢谢啦。

网友:
用长行程柱塞泵,看看石油的‘磕头机’,

楼主:
2楼的,谢谢啦。我也想到了柱塞泵,石油上除了磕头机以外,钻井的泥浆泵也是柱塞泵。还想请问,国内的生产柱塞泵的厂家有哪些?再次谢谢。

网友:
流量大,扬程也比较高,鱼和熊掌兼得。

网友:
四川就有做柱塞泵的厂家,名字我不记得了,你在网上能找到的,

楼主:
2266兄,谢谢啦。谢谢谢谢。----说我的帖子长度不够。

网友:
进 口 的  用   赫格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