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求助

楼主(2010-04-19):
45钢,6x16x20,其中内径16的精度是7级,请问冷挤压工艺能够达到吗?注:花键轴厂260mm。

网友:
差不多,用拉床吧

网友:
如果你有相应的拉刀,可以粗拉一下,再使用冷挤压的方法,这样花键的粗糙度可以达到1.6以上

网友(2012-06-26):
是,都要有相对应的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