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注公差的尺寸需要加工吗?

楼主(2010-04-19):
毛坯是铸件,图纸上面有一些尺寸没有标注公差,也没有标住表面粗糙度,那么这些尺寸需要加工吗?

网友:
图纸表达不准确,应找设计人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未标公差都按自由公差加工。

网友:
标住表面粗糙度,铸件
不用加工!!

网友(点评):
对,粗糙度符号上有数字的都是要加工的,就是要通过去除金属获得的表面质量

网友:
一般不用加工,但要注意图纸上有没有默认公差

网友:
我们一般看粗糙度符号。你这没有标注,可能不需要加工。

网友:
铸件的话 没有要求的话一般可以不动的

楼主:
一般情况下未标公差都按自由公差加工。
引用 网友A:

只是有一个数据,公差,粗糙度,位置度等形位公差都没有.

网友:
如果这些表面“没有标住表面粗糙度”,至少在图纸右上角应标注“其余XXX”,按此符号,就可以判断其是否需要加工。如果连右上角都未标注,这张图纸应找制图者或审核者去质询。

网友:
赞同
如果这些表面“没有标住表面粗糙度”,至少在图纸右上角应标注“其余XXX”,按此符号,就可以判断其是否需要加工。如果连右上角都未标注,这张图纸应找制图者或审核者去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