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件的时候有加水溶性切削液的吗?

楼主(2010-04-19):
大家在加工中心或数控车上加工铸件的时候有加水溶性切削液的吗?

网友:
1# 温柔的心

楼主:
大家发表下意见啊~~

网友:
没有必要加水,加水很伤设备,转速不要太高哈。

网友:
铸件看啥材料了,要是铸铁不要开冷却,低转速,注意自我防护

网友:
好像没有吧,不是通常在加工碳钢的是侯才会加水溶性的切削液的嘛!

楼主:
我们也没加过,只是来调试的师傅说要加冷却液,25的硬质合金铣刀转数1000转

网友:
晕,他外行,不用加,记住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没见人加过哦~!!!~~~~~~~~~~

网友:
应该是根据材料来定的吧,一般都不加

网友:
加水溶液冷却的
我做的灰铸铁和球墨铸铁都加的
不过要根据加工条件和加工精度来说了,,一般加工中心应该气冷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以前做的是HT250 和HT230的铸铁,加工铸铁没有必要去加,但是我们在加工精密孔的时候, 在精加工时候把转速抬起来,再加水溶性的切削液,Ra 就会得到改善,延长刀具寿命

网友:
最主要的是 ,加了切削液 ,用不了几天,水就是想当了得的黑,可以当墨水用,那么做其他的产品就不能用啦,没什么人愿意撒钱造墨水!

网友:
晕加工 铸件还用切削液?这是常识啊

网友:
拜托,,,,常识是不错,如果尽信书不如无书,
可是你要知道加工条件和加工精度还有加工效率的要求呢

网友:
赞同 djs2661003  我们在做精加工的时候也用水溶液切削夜
不过我们那不是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