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根圆

楼主(2010-04-19):
直齿齿轮,齿根圆超出公差+0.6。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装配是与配对齿轮发生干涉

网友(2010-06-12):
不清楚情况。。。观望~~~

网友:
与配对齿轮齿顶发生干涉

网友:
关键是齿轮的模数是多大?如果齿轮的模数很小,比如1mm以下,那么0.6mm就会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模数在2mm以上,单纯这一项超差影响就不大。理论上齿轮在节圆处啮合,那么齿轮A与相啮合的齿轮B,在齿顶处与另一个齿轮的齿根圆处之间留有0.25模数的间隙,这个间隙是给润滑油留出的通道。要求不是太严格。但是齿根圆直径也是加工齿轮的一项测量指标,如果超差,也可能会产生齿厚超差,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把其它参数一并发出来,包括配对齿轮的参数,这样更有针对性!方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