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压力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9):
1、泵带负荷启动有什么影响?
2、液压缸无负载,当活塞杆伸出到位后,油缸内压力油是否会继续增高到系统设定压力?同样,想请教,压力取决于负载,比如,液压泵输出压力油,通过换 向阀到达油缸,如果油缸外负载为零,那么换向阀前的压力是多大,既是说液压泵的输出压力为多大,如果是零的话,此时,我要是将泵后油管拆除,液压 油会不会以压力为零飚出?
3、溢流阀距离油缸的远近与其油缸内高压溢流的时间响应是否有很大关系?
4、液控单向阀距离油缸的远近与其对油缸的锁定是否有很大关系?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多了,
1.电流会很大啊?关建是有那个会这么设计呢?
2.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3.同一时间内,相通的管路中,压力相等。
4.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理论上可能有一定的损失。

网友:
第一个问题:同楼上说法,只是我觉得更详细的说法是电机启动慢,所以转差率大,大电流维持时间长
第二个问题:同楼上说法,不过这里的负载可以是外加的负载,也可以是活塞杆的惯性力,也可以是油缸的摩擦力,当油缸运动到极限位置时,也可以溢流阀的节流口。
第三个问题:一个阀的响应时间应该是这个阀本身的特性吧,与所处的系统没关系吧?
第四个问题:与锁定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不过液控单向阀的位置可能会影响这个液单开启的速度,因为控制油的容腔发生变化了

楼主:
谢谢回答,第三个,第四个明白了,就是响应时间和速度会有些影响,但是第一和第二还是有些不明白,第一个是2楼说的电机启动慢转速差大,这样是不是对泵和电机有影响呢,是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压力都是由负载决定的(包括油缸内摩擦力等),但是如果没有负载的话,是不是压力就是0呢,即是说压力是零输出,即使油管暴露在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