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2Mo是一种什么材质,好加工吗?

楼主(2010-04-19):
1Cr12Mo是一种什么材质,好加工吗?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不锈钢403?

网友:
是一种普通不锈钢的材料。加工难度大、

网友:
1Cr12Mo耐热钢

详细描述:

标准:GB/T 1221-1992

特性及适用范围:用作汽轮机叶片。

化学成份:

碳C:0.10~0.15

硅Si:≤0.50

锰Mn:0.30~0.50

硫S:≤0.030

磷P:≤0.035

铬Cr:11.50~13.00

镍Ni:0.30~0.60

铜Cu:允许含有≤0.30

钼Mo:0.30~0.60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σb (MPa):淬火回火,≥685

屈服强度σ0.2 (MPa):淬火回火,≥550

伸长率δ5 (%):淬火回火,≥18

断面收缩率ψ (%):淬火回火,≥60

冲击功Akv (J):淬火回火,≥78

硬度:退火,≤255HB;淬火回火,217~248HB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1)退火,800~900℃缓冷或约750℃快冷;

2)淬火,950~1000℃油冷;

3)回火,700~750℃快冷。

金相组织:组织特征为马氏体型。

交货状态:一般以热处理规范状态交货,其热处理种类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者,按不热处理状态交货。

网友:
不好加工,一般耐热钢加工都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