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刀骗可以做舍弃式刀吗?

楼主(2010-04-19):
上传的刀片之前是用做CNC数控车床的刀具,90度四角端面刀,我现在要把这个刀片做成传统立式铣床用,用它来铣六面体的零件,可今天一上机台用,刀片后角就崩掉了.

此刀片怎么会产生甭角现象!

此刀片怎么会产生甭角现象!

网友:
装配以后的刀片后角太大了吧。。。。。。。。。

网友:
车刀片为连续切削
铣刀片多为断续切削

在刃口处理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用做铣刀片

网友:
楼主再传一张刀片装在立铣刀上的图片,以便进一步分析。

网友:
先看看你的刀具设计上有没有问题,我看着刀片就觉得不太对头。。。

网友:
应该用带后角的刀片比较好,楼主这种刀片干涉比较大

楼主:
明天我在上整体刀给他家看看分析一下,此刀片没有后角的,我设计时把它做车有3度的后角.我在试这个刀具时不是在切削,感绝就是挤削出来的面.

网友:
楼主把刀片型号和铣刀刀具设计图也传来分析会容易些。

楼主:
刀具图各位分析一下,刀片怎么会甭角

网友:
崩什么样了?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估计是刀片的后角擦到了工件  这种刀片是CN的车刀片  车刀上是用偏心销+压板来达到压紧的目的的  你这样做成了铣刀 只用伞形的螺钉没有轴向的压紧力 难免刀片会在刀片槽中移动 会发生震动的 即使后角不擦到工件刀片寿命也肯定不长  建议楼主还是用带后角的铣刀片做这种倒角刀  山特维克的那种无后角的铣刀片中间的螺丝孔不是直孔的  有孔的铣刀片是靠螺钉的偏心和刀片螺钉孔带的锥度来达到压紧的目的的  刀具有的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刀具厂家来做的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车刀片来做加工中心上用的倒角刀

楼主:
就前面第一张图片.后面角烧黑的那块

网友:
还是用带后角的刀片吧

网友:
你这个搞得不好后面的刀尖就可以高于前面的刀尖,那崩刀就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试试用手钳把刀片的后角磨掉,不干涉应该可以用一会,    如果是压紧方式不一样...可以在两个刀片上垫上纸,让其不动应该可以,,,另个可能是你铣的是什么材料,刀片是什型号  对不对口...

网友:
看图片你用的可能是SNMG120404或08的0度后角刀片。配铣刀的话如果是SCMT的话可以凑活用。SOMT或是SEMT的就百分百OK了。后角影响了。

网友:
楼主主要从使用刀片的成本方面考虑的啦  这种无后角的刀片  可以用8个边  SC、SO或是SE只能用4个边

网友:
可以做舍弃式的,也可以配刀杆

楼主:
前面的第一张图片就是,后角甭掉.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拍的,如果是照相机请开微距,关闭闪光灯,效果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