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罩子怎么做?

楼主(2010-04-20):
因为小弟是干数控铣的对钣金毫无了解,经询问说这个形状只能上模具。因量不大经费不足实验接段,故模具暂不考虑。
5mm厚铝板,圆弧半径320mm。圆弧长度1/3个圆。两边那两个拉筋去掉。是否可以加工。谢谢

网友:
我眼睛不好还是怎么的,这个图的怎么看不懂诶.

网友:
用三辊卷板机就OK了,。

网友:
还是看精度吧,不高的话可以铝板直接卷。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卷就可以了,因为外罩一般都不是很高精度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精度不是很高,请问这个卷板机那里有,北京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
如果技术要求允许,也可用刀口模在折弯机上分段加工,只要角度计算正确,成形也很好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三辊卷板机,不过你只提供了板厚、圆弧半径和弧长的数据,没提供板料宽度。

网友:
用三辊卷板机是最理想的。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三辊卷板机,不过你只提供了板厚、圆弧半径和弧长的数据,没提供板料宽度。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忘了算了,今天找到加工的工厂了。一会算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吧,折弯,卷板机都可以的。

网友:
不大的话,好的钳工师傅能用榔头敲出来

网友:
非常简单,直接用卷板机加工即可。

网友:
就象楼上几位说的用三辊卷板机做就可以

网友(2010-06-16):
我眼睛不好,这个图的怎么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