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提升机构,断链保护装置请教。

楼主(2010-04-20):
前段时间,公司设计的一条生产线,在客户那加热装置的感温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着火。虽然损失不是很大。
但公司很看重这个问题。对我们设计部的设计在人性化,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划分给我的任务就是链条提升机构,断链的保护装置。问题看起来简单,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大,但要实现这个情况的
保护有点无从入手的感觉。在这里向各位社友请教。谢谢!

网友:
载荷计算好,然后就磨损后定期更换。

网友:
你那个提升平台自重多少?载重多少?是不是四角四链条提升啊?LZ既然你提问,就把已知条件说说清楚呢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俺觉得很好,安全性在国内,感觉重视的不是很强烈。欧系设备非常强调安全!
譬如,我们工厂做的设备,与国外设备比起来。很多地方的保护装置都没有。包括一些警示标识。断链保护。安全光幕。国外过来的设备,在很多不需要操作的地方都增加了护网,而国内的都是为了一些方便,都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国外的自动化比较高,不需要人站在设备旁边,而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必须有人监控着。还有就是很多开门断电之类的。安全销断电之类。都是为客户的安全考虑。

网友:
楼主最好把问题叙述的详细些,提升重量、提升高度及大致结构情况等,不然想帮助你的人同样无从下手

网友:
找一下矿井提升机的资料看一下,特别是里面那个断绳‘抱杆器’的结构,模仿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跟选型和载荷计算没关系。
就是链条断后,用什么机构来保护。
你别去考虑怎么不让链条断。

网友:
好问题,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找一下矿井提升机的资料看一下,特别是里面那个断绳‘抱杆器’的结构,模仿一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参照普通电梯的断绳制动器结构。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有现成的东西,有参考,大家谁都不肯念书,四处打听,这类问题没多少讨论的价值,有现成结构可以用,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再求助就能进步,

网友:
这方面的东西就是缺资料,资料难找

网友:
一般的起重设备的断绳保护器都可以参考的

网友:
电梯上不就有这个机构吗?

楼主:
10楼的。来点实际的。
要不你就是吹牛!要不你就是高手! 这个需要你自己证明。
目前我感觉你是在吹牛。

网友(点评):
兄弟,看注册也不是新来的,998确实是高手,这个应经证明过了。。。。。。。。。。。

网友:
强烈期更多解决方案!最近发生一次死亡事故,真是太惨了!2t多的箱体自由落体,上半身... ...
各位请引以为鉴,设计、加工、装配等各个环节一定要重视安全问题啊!尤其是设计很容易麻痹大意!

网友:
一点点小小小小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别笑话我啊!

网友:
楼主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也无从下手

网友:
俺认为17楼的想法设计精彩,好在
1)它是纯机械装置,2)能在在吊笼刚跌落的瞬间就将其抱死
这个思路比下面论文中的思路更好!因为论文中的装置包含了电气控制,不如17楼方案简洁,这是俺个人看法
施工升降机断绳保护装置的设计

网友:
另二篇论文,可以启发思路。期待更多创造性的方案!

网友:
很好,下载学习下,重型机械安全性能要求特高

网友:
别忘了学完了要拿出个方案啊

网友:
国外的人性化,注重安全,国内的一些就只是朝“钱”看。
以人为本!

网友:
重型机械的话还是电梯之类的断电抱死装置好些,电和机械的结合迅速也快捷,可靠性也高!较轻的机械,17楼的创意就很好!

网友:
楼主很意思,帮助他还不知道是帮助他,哈哈
你只有按十楼的朋友那么做,你才有希望,
呵呵,真是没办法,眼界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好,等高手回答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17#的跟我们现在设备用的原理基本一致,不过这个东西要看链条安装结构布局来设计

网友:
可以考虑设计备分结构啊,象德国人设计机器地脚一样,用螺栓紧固后再要焊接,双保险。一个思路
还可以设置单向随动轮,一旦链条断裂,可以勾挂住链条,不给滑落,具体结构具体分析,板砖而已

网友:
因时间较紧,未及细想,先抛砖引玉:上下速度在额定值范围内,正常工作;下降速度超过额定值或链条作用在吊筐上的力量小于某个值时,制动机构自动起作用。先请各位想一下,过段时间我腾出时间想一想具体方案再与大家探讨。

网友:
一点点小小小小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别笑话我啊!
引用 网友B:

17#方案有点理想化了,如果只有一侧的链条发生断裂,可能会失效。

网友:
楼主最好把问题叙述的详细些,提升重量、提升高度及大致结构情况等 我也是这一行的

网友:
我接着说我的方案,吊筐四周或某处应该有滑道以保证吊筐的正确方向,这就为设置制动机构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我不会做三维制图,只好请三位高手们做一个图出来分享给大家,我这个落伍者在此谢过了。千万不要推辞哦,更别说。。。。。。

网友:
我又有个设想,用齿轮齿条,适合于提升不高的距离,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多看看书,设计手册上有典型成熟的结构

网友:
1.在合适的部位增加电机带动齿轮机构,链条从齿轮经过,如果速度过快,用电机的制动力卡住,只适合承受不大力的使用,
2.承受载荷较大的可以在合适部位增加卡死机构之类的东西,增加速度检测或者其他感应装置,一旦速度变快或者无感应链接卡死机构自动弹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系统自带的画图随便画张草图,我帮你形成三维.....

网友:
看看大家的讨论 从中学习学习

网友(2011-04-30):
看下‘东西是如何制造的’其中有一期是讲电梯的,电梯里面有防钢索断裂的机构,非常清晰明了。

网友: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和谐一点,毕竟这个平台是用于学习和交流的,这也只是学习的渠道之一,给自己一板砖先

网友(2024-11-0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