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使用要点

楼主(2010-04-20):
3.1
PRO/E
特征分类

草绘特征 二维到三维  参数化草绘
点放特征  特征创建过程中无须绘制二维草绘图形,而只需单击一个位置并输入一定参数,就可以将某一形式的特征放在那个位置了。
基准特征  辅助的点、线、面

笛卡尔坐标系PRT-CSTS-DEF(表示零件环境的默认坐标系)
3.2
二维草绘的基本操作

进入草绘界面的步骤  三种

绘制合格的二维图形  草绘器  操控板  参考对话框的含义
系统颜色的设置
草绘显示控制按钮  使草绘平面与屏幕平行,是否显示尺寸,是否显示几何约束符号,是否在作图平面上显示网络,是否显示图元端点。
约束 尺寸也是一种约束
3.3
几何图元的绘制

拉伸法绘制图形必须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中心线可以作为旋转特征的旋转轴、二维图形镜像操作的对称线或作为作图辅助线。
画圆的方式有圆心加半径;同心圆;三点画圆;与三个图元相切;椭圆。
图元的关键点为图元上的点、端点、中点、圆心、交点。
3.4
几何图元的编辑

图元选取的三种方式:单选;多选(Ctrl);窗选
图元的动态编辑:抓取直线的一个端点拖曳鼠标——直线绕另一侧端点旋转并随鼠标所指位置改变长度;在圆心处拖曳鼠标左键——移动该圆;在圆周处拖曳鼠标左键——缩放该圆。
图元修剪:裁剪;修整;分割。
图元镜像
图元的旋转;缩放;平移;复制(复制粘贴即可CTRL+或者长时间按右键)(三个把手:旋转把手、缩放把手、平移把手
图元的撤销和恢复
图元的删除(直接delete或长时间按右键按删除)
3.5

约束设置

使一条直线铅垂或使两个       使一条直线水平或使两个      使两图元垂直
顶点处于铅垂位置             顶点处于水平位置

使两图元相切                 锁定图元在中点              对齐或重合

使两点对称于一条中心线       使两图元长度或半径相等      使两图元平行
3.6

尺寸的标注与修改

强尺寸与弱尺寸
尺寸的锁定(将一个尺寸锁定后,锁定后的尺寸大小不会因为修改其他尺寸而变化,左侧显示L字样)先点尺寸,再长时间点右键
标注尺寸
半径与直径的标注:半径标注:单击鼠标左键选取圆的任意位置,然后单击鼠标中键。
               直径标注:单击鼠标左键连续两次选取圆的任意位置,然后单击鼠标中键。
圆弧的角度标注1,鼠标左键单击圆弧任意位置;2,单击鼠标左键选取圆弧的一个端点;3,选取圆弧另一个端点;4,在合适的位置单击鼠标中键。
最好将【再生】栏设置成非选取状态
模型分析与设计规划
PRO/E是参数化的特征造型系统,特征是零件设计的基本操作单元。对于一个复杂的零件,首先要从特征的角度对其进行分解,分析它是由那些基本特征组成的,各个特征的形状如何,特征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以及特征的先后次序如何。
模型播放器
4.
修改拉伸特征

修改特征尺寸
通过右键编辑来操作,这之后要通过再生模型来生效,CTRL+G
重新定义特征

网友(2015-12-01):
基本操作,要是有更深入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