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变量马达可否在变量机构零排量位置上反驱旋转?

楼主(2010-04-20):
如果在汽车挂车上加液压马达驱动,采用变量液压马达,当不需要液压马达驱动时,断开取力器与液压源的离合器,液压马达采用电控变量至零排量,这样牵引车拖动车轮旋转。而车轮旋转通过轮边减速器带动变量液压马达被动旋转。请问这种情况可以实现么?对马达有否损害?注意,我的设计要求长时间运转,不是故障时要求

楼主:
问了一下力士乐中国,他们说直接把马达2个口连接一起(短路)就可以实现自由旋转,而且不论变量还是定量马达。是不是这样呢?再打电话问宁波意宁,对方人员回复在车辆故障时可以慢速拖走车辆这样做,但我们要求15公里/小时(马达减速后车轮转速约72转)不推荐使用。想想也是,马达被反驱增速,运动时阻力还是有的,对马达恐怕不利。因为反驱的时候马达转速也要一千多转,甚至高达几千转;力士乐A6VM的变量马达,200排量的转速2900~4600,车轮带着减速器加上马达长久这样转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
认真学习中,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