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产品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0-04-20):
求助此产品要怎么加工?

楼主:
补充一下,材料是硬质合金。

网友:
硬质合金???难。。。

网友:
粉末冶金,只是成品率低

网友:
普通材质也很难加工。

网友:
太难了。等楼下的回答!

网友:
粉末冶金,不是可直接形成吗

网友:
来学习一下,不太懂

网友:
硬质合金只能粉末压制成形烧结后在加工,硬度多高?

网友:
粉末压铸,正解阿!!!!

网友:
这是什么?用打孔机呀,可以吗?

网友:
你要是做出来了也算是半个牛人了,

网友:
精密压铸,保证外形尺寸及粗糙度要求,内孔可以采用电火花加工。同轴度的保证,是个难题。不仅仅是加工比较困难,连检验也是比较费劲。

网友:
先磨好外圆  在上电脉冲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粉末冶金,不是可直接形成

网友:
粉末冶金压铸可以

楼主(2011-07-08):
顶上去,再请高人。。。

网友:
这个比较难,静等高人指点。

网友:
外圆用磨床,内孔电火花。。。。。。。。。

网友:
加工内冷合金铣刀或内冷合金钻头的都能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