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应用说明

楼主(2010-04-20):
联轴器广州唯博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膜片联轴器,梅花联轴器,平行联轴器,滑块联轴器,螺纹联轴器……

平行切缝式联轴器通常由单块金属制成,常用铝,运用螺旋切缝系统来适应偏差和传递扭矩。它们通常有很好的性能且有价格优势,在很多实际运用中,它是首选的产品。单块原材料的设计使它实现了无背隙地传递力矩和无须维护的优势。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系列:单缝型和多缝型。单缝型有一条连续的多圈的长切缝,这使联轴器具有很好的弹性和很小的轴承负载。它可以承受各种偏差,最适合用于处理角向位移和轴向位移,但平行偏差的承受力较弱,因为要同时把单缝在两不同的方向弯曲,会产生很大的内部压力,从而导致零件过早的损坏。尽管长单缝联轴器能在承受偏差情况下很容易地弯曲,但在扭力负载的下对联轴器的刚性也有同样的影响。扭力负载下过大的回转间隙会影响联轴器的精度并消弱其整体的性能.单缝联轴器是一种经济的选择,最适合用于低扭矩应用中,尤其在连接编码器和其他较轻的仪器中。

十字滑块联轴器
由两个毂和一个中心滑块组成。中心滑块做为一个传递扭矩元件通常由塑料制成,很少情况下由金属制成。在使用过程中通过中心滑块的滑动来适应相对位移。因为抵抗相对位移的是滑块与毂之间的摩擦力,因此它们之间的轴承负荷不会因相对位移的增加而加大。不像其它的联轴器,它没有能象弹簧一样工作的弹性部件,因此不会因为轴间的相对位移的增加而使轴承负荷加大。无论如何这种系列的联轴器比较物超所值,能选择不同材料的滑块是这种联轴器的一大优势。一些厂商提供多种原材料的选择来适应不同的应用。一般来说,一类材质适用于无背隙、高扭矩刚性和大扭矩的情况下,另一类材质适用于低精度定位、无需无背隙、但有吸震和减噪作用。非金属滑块还有电绝缘作用,可以充当机械保险丝来用。当塑料的滑块损坏后,传递将被完全终止,从而保护贵重的机械零件。

梅花联轴器

这种联轴器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直爪型的,一种是曲面(内凹)爪型的无背隙联轴器。传统的直爪型的不适合用在精度很高的伺服传动的应用中。无背隙爪型联轴器是在直爪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不同的是其设计能适合伺服系统的应用。曲面是为了减少弹性梅花块的变形和限制高速运转时向心力对它的影响。无背隙爪型联轴器由两个金属毂和一个弹性块结合而成。梅花块有多个叶片分支,象十字滑块联轴器一样,它也是通过压挤来使弹性块和两边的毂吻合的并以此保证了其无背隙性能。与双十字滑块联轴器不同的是,它是通过压挤传动的,双十字滑块联轴器是通过剪力传动的。在使用无背隙爪型联轴器时,使用者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过生产商给出的弹性元件的最大承受能力(保证无背隙的前提下),否则弹性元件将会被压扁变形失去弹性,预加负荷消失,从而失去无背隙的性能,还可能在发生严重的问题后使用者才会发现。爪型联轴器具有很好的平衡性能和适用于高转速应用(最大可达40000/分钟),但不能处理很大的相对位移,尤其是轴向的。较大的平行和角向位移会产生比其他伺服联轴器大的轴承负荷。另一个值的关注的问题是爪型联轴器的失效。一旦弹性梅花块损坏或失效,力矩传递并不会中断,同时两毂的金属爪啮合在一起继续传递扭矩,这很可能会导致系统出现问题。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弹性梅花块原料是本联轴器的一大优势,生产商提供各种弹性材料的梅花块,不同的硬度和温度承受力,让客户选择合适的材料满足实际应用的性能标准。盘式联轴器盘式联轴器至少由一个盘(或金属或合成树脂)和两个毂组成。盘被用销钉紧固在毂上一般不会松动或引起盘和毂之间的反冲。有一些生产商提供两个盘的,中间有一个刚性件,两边再连在毂上。单盘和双盘的不同之处类似于单切缝和多套平行切缝联轴器的不同,鉴于其需要盘能复杂的弯曲,所以单盘不太适应平行偏差。而双盘的联轴器可以同时曲向不同的方向,以此来承受平行偏差。实际上联轴器传递力矩的方式差不多。盘很薄,当相对位移荷载产生时它很容易弯曲,因此可以承受高达5度的偏差,同时在司服系统中产生较低的轴承负荷。盘具有很好的扭矩刚性,稍逊波纹管联轴器。不利方面是,盘式联轴器非常精巧,如果在使用中误用或没有正确安装则很容易损坏。所以保证偏差在联轴器的正常运转的承受范围之内是非常必要的。

波纹管联轴器由两个毂和一个薄壁金属管组成,它们用或焊接或粘结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尽管很多其它的材料可用,但不锈钢和镍还是最常用的金属管材料。镍管是用电沉积法完成的。这种方法首先要机加工固体的芯棒,使其成波纹形,利用电镀镍在芯棒上,然后芯棒被化学溶解,从而得到镍的波纹管。这种方法能控制波纹管壁厚的精度,并能得到比其他方法制作的波纹管更薄的壁厚。这种薄壁波纹管使联轴器具有高敏感性和反应迅速,使它成为理想的用于极小且精密的仪器应用中。不过较薄的管壁也会减少其扭矩传递能力,使其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不锈钢波纹管比镍金波纹管更具有刚性、强度,经常用液压整形来制造。加氢重整就是把薄壁管放置在机器上,利用液压和特殊的工夹具使其成型。这种波纹管联轴器的特点使其成为理想的用在运动控制中的零件。薄而均匀的管子在承受三种轴之间基本的偏差时而引起负荷时可以使其易弯曲,这三种基本偏差为轴向、平行和角向。一般情况下,可以承受的角向偏差,0.01"0.02"的平行偏差和轴向偏差。

刚性联轴器,顾名思义,实际上是一种扭转刚性的联轴器,即使承受负载时也无任何回转间隙,即便是有偏差产生负荷时,刚性联轴器还是刚性传递力矩。如果系统中有任何偏差,则会导致轴、轴承或联轴器过早的损坏,也就是说其无法用在高速的环境下,因为它无法补偿由于高速运转产生高温而产生的轴间相对位移。当然,如果相对位移能被成功的控制,在伺服系统应用中刚性联轴器也会发挥很出色的性能。尽管过去人们不赞成把刚性联轴器用在伺服传动中,但近来由于其高扭矩承受力、刚性和无背隙性能,小规格的铝制刚性联轴器日益多的应用在运动控制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