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不简单!CAK50行吗?

楼主(2010-04-20):
45#钢调质,谁能给出合理的工艺?需要磨床吗?
我现有的设备是沈阳CAK50新的。

楼主:
等待高手的答复,焦急!

网友:
内孔长度22.6只有0。04公差,用普车不好控制,还是用数控车比较好,
如果是批量,应该用磨床,这样能保证准确度和表面粗糙度。

网友:
下载要3个点,直接发图,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关注。

网友:
要下载,花3 个点划不来,干脆不看。

楼主:
直接发图怎么操作?我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快指点一下吧?用磨床的不是好汉!直接发图怎么操作?我怎么发不上去?

网友:
下载还要浪费威望,不行啊,不能看的

网友:
楼主:此工件形位公差要求较高,加工时要分粗精车,精加工时建议先加工右端内孔及外圆,钻法兰面螺纹孔,最后以直径52孔及右端面定位压紧车左端外圆及孔可保证形位公差。

楼主:
感谢!
- M  V0 y+ e+ N9 |% A此法唯一担心的是芯轴长度太短,车42孔时怕会震动。

网友:
威望不够啊,郁闷啊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52孔前面一镂空孔一起加工到位,芯轴可以做长,以52孔定位端面压紧,镂空孔涨紧刚性应该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