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合金刀头就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0-04-20):
焊接后的车刀在磨刀使用的时候会出现裂纹,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帮忙解!!!!

网友:
没有保温处理,,,,,,,,,,,

网友:
对头,要保温处理的,,,,,,,,,,,

网友:
是的,要保温处理下的,,,,,,,,,

网友:
原因主要是硬质全金的线性热膨胀系数和钢刀柄的相差很大,如果焊接过程中的热应力不能及时释放,就可能出现开裂。一般采取以下措施:
1:合理的结头设计,基体的刀片的厚度比为3-5之间为宜,尽量不采用封闭式的刀槽形式,减少不在一个平面上的钎焊面,减少硬质合金的拘束度,对于大面积的硬质合金钎焊接头,则应该在钢基体上开一些工艺槽,分割成较小的钎焊面
2:在钎缝中加入补偿垫片,可以加入铜,铜合金,和蒙乃尔合金。厚度为0.3-0.5mm
3;控制加热速度和冷却速度,冷却速度一般比加热速度小8-10倍,并在钎焊后320度-350度保温6小时,可以减少一点和清除应力

网友:
来自焊接手册,不过基本上是这个理哪

网友:
首先焊接材料得和刀头一致最好稍低一点点,其次注意焊接的预热和保温,焊接参数的确定以保证避免淬硬为原则。

网友(2010-05-20):
如果采用激光钎焊就可以避免出现裂纹。

网友(2013-10-14):
放在石灰里面或用石棉里减缓温度骤降使破裂或退火

网友:
合金要保温处理 1 E* ?6 q; e% z4 U

网友:
请教金刚石刀片焊接?什么焊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