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20):
大齿轮齿数300材料青铜,小齿轮齿数20材料40cr,模数0.5,滚齿机加工,开式传动,MP-3锂基润滑脂,步进电机驱动,齿顶端跳最大2-3道(百分表测量-只有这个)齿轮加工精度基本满足,运动起来噪音较大,按频率听类似是齿面撞击声,微调中心距也没有解决(个人认为如果是啮合不良微调中心距应该可以解决),请大侠支招!

网友:
有节奏的,一般是周节误差,调中心距不解决问题,其它问题,诸如,轴孔误差,是一种冲击声音,
精度低了,噪音必然大,尤其是开式机构,

网友:
这么大的减速比啊!!
一般这么高的减速比,都是多级传动了,
还有,你的减速比是整数,不太好,最好改下,
降低噪音的话,楼上说的提高加工精度是个办法,磨齿吧!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载荷不大,说实话,这是仿小日本的,传动比必须得是整数,因为需要用软件控制走位,整数步误差小,
继续努力,解决问题,还请大侠随时指教

网友:
如果大齒輪齒溝偏差是0.02~0.03,給你鼓鼓掌,如果是小齒輪,則告訴你...給加油了...還有改善空間...
一般我若做這種型式產品,我會將重心放在檢查機構組裝精度,如相對平行度..或偏轉度....究竟0.5模數能忍受組合誤差不多...
再看你的圖...如果齒輪工件跟圖是一致的話,是齒輪應該是線切割做出來的,根據你的說法,再加上使用電機為步進電機,轉速不可能太高,以過去經驗,比較像齒輪在線切割加工時只採一刀,留下出線端出口隆起物而產生的撞擊聲,(在齒頂是正確,可事后磨掉,如在齒腹或底.....那.....無解)....以上經驗談...供參考...!!!

网友: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种啮合齿轮还没有见过,多加点油试试,调下节距,应该跟节距有关

网友:
虽然要转行了,但是还是感觉学有所值,顶起

网友:
给被动齿轮加点阻尼试试.

网友:
感觉可能与步进电机有关,它的输出转动实际上是种脉动而非连续转动,同时其一周步进数又与主动齿轮齿数不互为质数,就有可能导致噪音。

网友:
9# 见习生小王 顶起

网友:
怎么不发视频呢?让我听听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都很有道理,小弟受教了,我将从这些方面着手解决,为方便大侠们做出判断小弟做下补充,大齿轮是滚齿加工,小齿轮不太清楚,看加工痕迹好像是铣出来的,声音应该是来自侧隙或齿形偏差(我的判断),给从动轮加阻尼声音变得更连续,但感觉平稳了很多,当然,组装精度的确有待提高。苦于是试验件好多零件都是拆解加工再组合装配,精度实难保证另使不稳定因素增加。
当然大侠们的经验之谈给小弟指点迷津,其他的我来办!

网友:
y用斜齿轮,磨齿yyyyyyyy

网友:
步进电机用三相的,同时细分脉冲,“嘎嘎……”的声音是电机传出来的

网友:
步进电机用三相的,同时细分脉冲,“嘎嘎……”的声音是电机传出来的
我算门外汉,相信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