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0-04-20):
是美国进口设备上的零件,螺纹外径7.8,螺距大概1.1(量长度,数牙数算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标准的?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5/16-24UNC.

网友:
同意2#,如果外经只有一个数值,那就是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就是这个!

网友:
你给出的数据太笼统,没法判断是何种型号的螺纹

网友(2010-07-07):
数据不详细,请参照此资料,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用不错

网友:
美制粗螺纹

规格UNC外径 3\8-16  2级牙钻孔径

标准径   8  最大8.153  最小 7.793

估计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