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做挖机结构件需哪些设备?

楼主(2010-04-20):
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做稍微大一点的挖机的结构件,需要什么设备,型号等又是什么?有没有比较详细的可以参考的设备配置方案?若没有,就简单的讲一下哪些部件需哪些设备也行。谢谢了。

网友:
数控火焰切割机,大型剪板机,800吨以上的压力机,各种焊接设备,焊接变位机,
机加工设备有车床,镗床等,看结构有多大,配多大的床子,

网友:
楼主是想开一家造挖机的厂?还是给挖机厂做外协?

楼主:
是想做挖机呀,听说投资比较大

楼主:
大臂抛丸配什么设备?X架主要是怎样的工艺?

网友:
建厂的费用太大了,以亿计,先搞装配比较好,但质量无法控制,这是个矛盾,

楼主:
说的也是,谢谢了。投资是很大

网友(2011-05-03):
最主要的你得有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