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阀是什么阀?

楼主(2010-04-20):
各位大侠,请问下面两个阀是什么阀?有什么作用?小兄急需答案,先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外控平衡阀  第二个是先导减压阀 还是顺序阀

网友:
第一个是4位元抗衡阀,車輛用居多

网友:
第一个阀是不是上海立新的Y型直动减压阀,我这有样本,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阀的具体用处

网友:
这符号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好复杂的阀啊~~~~~~~~~~~~~~~~

网友:
顶一下    继续关注................

网友:
第一个是三通减压阀。第二个是先导式两通减压阀。

网友:
第一个是平衡阀
3 j2 s  m3 j2 \- p第二个是先导减压阀

网友:
来这个社区才第二天 感觉这里不错  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觉得11#说得对第一个是三通减压阀。第二个是先导式两通减压阀。

网友(2010-05-23):
好像第二个是一个先导减压阀,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2010-12-09):
有点复杂,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有点复杂  看不 明白

网友:
第一个是单向减压阀吧,P-A是减压阀,A-P是单向阀!第二个是溢流阀!

网友:
还真不认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符号,确实不知道,感觉11#讲的有道理。

网友:
我也认为第一个是平衡阀!

网友:
和那个气囊式蓄能器用于保护蓄能器的溢流阀很像,刚入道,不太懂……继续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是三通减压阀,A处的压力由于种种原因升高时,会使减压阀阀芯动作,使A口与右侧右路相通
第二个是入口反馈控制的先导减压阀。先导减压阀分两种,一种入口控制的,一种出口控制的,这一种是入口控制的!

网友:
这种表示方法和国标上的画法不一样,所以不认识

网友:
第一个是单向顺序阀,进油通过顺序阀来控制打开的压力,而回油直接经单向阀。第二个是减压阀,串联在系统中用来单独调整某部分系统的压力。

网友:
恩,挺复杂的阀,没见过,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