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73+精加工路线,不能正常使用---求助

楼主(2010-04-20):
我为什么用G73+精加工路线,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加切削参数吗?如退刀量 粗车次数等

楼主:
我严格按照课本上的,也不能加工,仿真也不行。

网友:
同样期待答案。关注中........

网友:
把你编的程序贴上来看看,这样让人不好回答,指令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参数没有给吧!   要不是不应该错的啊

网友:
支持一下,大家都来下啊,好不好

网友:
那要看你是做的是什么系统的

楼主:
我用双层循环可以加工椭圆,但是“g73+精加工路线”不行。期待啊

网友: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下,,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程序编错啦

网友:
双层循环?请问什么叫双层循环?

网友:
也许椭圆程序不能放在G73轮廓程序里。

网友:
G73X...Y...Z...R...Q...F...这只能用于FAUNC系统,西门子与别的系统可能不能使用的,也有可能是你得床子系统参数没有设置G73命令里的每次退刀D值,你可以改用G83试下

网友:
同样期待,最好把你编的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正在等待中
快解决一下

楼主(2010-05-22):
我解决了,是我的仿真系统不支持,在机床直接运行,是可以的。谢谢各位知道

楼主:
仿真不行,直接在机床上可以加工的

网友(2010-07-04):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下,,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程序编错啦   g73要与G71  72有一定的联系啊

网友(2011-06-03):
仿真系统不支持,是什么仿真系统?

网友:
把程序贴上来,大家分析

网友:
是不是系统不同的原因?

网友:
G73 U@W%Rd;
G73 P  Q   U   W   F   ;
@:X向总的退刀量(半径值)
%:Z向总的退刀量
d:粗加工次数
@=X向余量(半径值)-X向余量(半径值)/d
%=Z向余量-Z向余量/d
你先看看机床的系统,这个确实比较容易出错,要搞清楚走刀路线!

网友:
程序呢,不看程序怎么知道哪错了

网友:
楼主好抠,看看程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