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的时候不会倒角---请教

楼主(2010-04-20):
我很喜欢从事数控行业的工作`  可是编程的时候不会倒角` 希望大家帮帮忙 指点指点,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如倒1X45°角,外圆Φ30,端面车好后Z为0,G0走到X28.5,Z0.5  再G1到X30 Z-1

网友:
如倒1X45°角,外圆Φ30,端面车好后Z为0,G0走到X28.5,Z0.5  再G1到X30 Z-1
引用 网友A:
X是27.5  呵呵 写错了

网友:
这都不会你还能干什么,多看看资料兄弟。

网友:
多看看操作说明书资料兄弟。

网友:
发呆发呆。。。。。
传说操机的最高境界。。。。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x应为29吧!

网友:
学好技术找好工作,好好好

网友:
学无止境 不会做不是错,不学那就是有问题了,继续努力!

网友:
如倒1X45°角,外圆Φ30,端面车好后Z为0,G0走到X28.5,Z0.5  再G1到X30 Z-1
引用 网友A:
倒角编程是个简单的问题,但也容易出错,如题所示应为G0走到X27  Z0.5,再G01走到X30  Z-1,如上例所示倒出的将不是45度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只是我简单画了一下。应该X是28.558 (测量有误差)我用CAXA画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没考虑人家说的Z0.5 。如果是Z0的话。那X就是29了。

网友:
悲哀啊    机械界的悲哀

网友:
00000000000传说中的高手!!!!!!!!!!!!!无语

网友:
你说的数车,还是加工中心呀

网友:
那是倒C角,如果倒R角呢,刀片刀尖是0.4的,如果不用补偿,应该怎么编程呢,就用上面的例子,直径30,倒R1的圆角。。。

网友:
应该是27   倒角是双边的   在30的基础上减去2个    Z向还留了0.5余量    因为角是45度的   X方向也是0.5    双边又是1了

网友:
倒R1的园角怎么编程呢

网友:
如果是西门子的,编程中的倒角就很省事,45度倒角有chr,圆角rnd,任意角度ang,比法拉克省事得多

网友:
先看你操作的是什么系统的设备,我的是FANUC系统
不需要用G01,直接用G81就可以
比如说D30的孔要加工1*45度
首先要对好刀,对刀时要先把对刀仪调成D30
程序中写G98 G81 Z-1 R3. F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