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用氮气平衡缸

楼主(2010-04-20):
机床用氮气平衡缸、不用气源、不用管路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不过仅仅是产品广告样本。

还以为是设计呢

网友:
不知道这家的产品如何,我们用过同类产品,但是因为漏气,经常打气。现在又换回油压的了。

网友:
看了下样本,怎么没有配套的增压缸。最好是一整套的。

网友:
听说过氮气弹簧,在Atlas的钻机夹持器上,说密封的寿命是100W次,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能是磨损100W次后的密封圈还能保持密封效果吧,听过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老外就是能折腾。

网友(2010-07-24):
哈哈 多接触些 这样的东西 大有益处

网友:
学习了 希望能用上

网友(2010-10-25):
各种平衡方式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不知道咋样哦,观望中......

网友(2010-11-29):
和弹簧一样,储能器

网友A:
小型立式加工中心用的比较多,新平衡方式,省电,节能,环保,但也有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型立式加工中心用的比较多,新平衡方式,省电,节能,环保,但也有弊端

大虾能否具体说明弊端是什么吗?学习学习!

网友:
下来看看 用过 还不错的

网友:
需要经常补充氮气,平衡力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一般只能推杆朝向下面安装

网友:
见过,
用过,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

网友:
我们都用油压缸 代替这个东东

网友(2011-05-29):
这个真是不错,很节省空间,而且系统简化了很多

网友:
学习中,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氮气平衡缸 在使用中, 用了两三年 没发现什么问题, 主要是调节好压力

网友:
以前是用重锤平衡,介绍说氮气平衡在急加减速的时候比重锤平衡好,加工时表面质量高,本来一直想试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进行,看那位应用过,介绍哈经验。试验方式 应当是 铣平面,铣一段后,快速提升Z轴,然后,快速回原坐标点,再进行铣削,对比两次切削的接刀部分有无高度差异。用同一台机床,在重锤平衡和氮气平衡时分别试验,对比效果。

网友(2011-08-19):
还是用平衡油缸好一些

网友:
惭愧啊,搞机床多年,不知道有这东东

网友:
通过比较传统式平衡器配重结构和氮气平衡器配重结构,氮气平衡器配重结构具有以下优点:适用于高速切削,占用空间小,平衡力稳定。

网友:
传统平衡结构:1、平衡器配重结:用配重体的重量来抵消主轴单元的重量,从而可以适当提高机床的快移速度,降低丝杠上的载荷和减小电机负载。但速度和加速度较大时配重体的部分重量失重,平衡主轴单元的重量的效果降低,应答特性差,不适合高速切削。
              2、气缸或油缸配重结构:气缸或油缸的气压或油压的压力传递到钢丝绳上进而传送到主轴单元,给主轴单元向上的力,从而达到减小主轴单元重量效果的目的,从而可以适当提高机床的快移速度,降低丝杠上的载荷和减小电机负载。气缸时,需要大直径气缸(易打滑),需要大容量存气容器,需要配管等。油缸时,需要油压单元和配管,也必须处理油压回路的油温上升。应答特性也差。
      氮气平衡器配种结构:应答特性较好,适用于高速切削,占用空间小,平衡力稳定。同时使主轴箱重量直接传给立柱底座上,减立柱变形。

网友:
好东西。能用在机床的垂直轴上,还没有管路。收藏了

网友:
支持一次,真的很需要

网友:
现在pama,sharm的大型加工中心用双丝杆了,很多放弃了氮气平衡缸,原因是受温度影响大

网友B:
有人了解过只用刹车马达,不用配重的情况吗?有何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了解过只用刹车马达,不用配重的情况吗?有何优缺点?

呵呵,小机床、铣头体+主轴电机较轻时可以用带刹车的电机,如果比较重的铣头体你刹的住吗?恐怕轴扭断了都无济于事,多见于带线轨、高速的雕铣机,使用场合范围小;

氮气平横缸是利用蓄能器的原理,控制平衡缸配合主轴头之伺服电机上下升降,平横主轴头之重量,以实现高速度、高精度加工。
氮气平衡缸当然比较好啦,
其优点如下:
1、无需外动力设备,节省能源。
2.可适应高转速时快速平稳提升下降,无噪音,改善配重系统的缺点
3、加工过程中可使精度和光洁度大幅提升,无微振动,延长丝杠和电机的使用寿命。
4、使用得当可免维修。
5、安装简单,使用方便。
通常用于大型的、没有立柱(通过滑鞍和滑枕套)的场合,多见于立式加工中心、龙门铣等

网友:
氮气弹簧不是用在机床的门上吗

网友:
没见过  好好研究下  嘿嘿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行程控制呢

网友:
下来看看怎么样,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不知道这家的产品如何,我们用过同类产品,但是因为漏气,经常打气

网友(2011-10-06):
不知道会不会漏气。。。

网友:
现在正在找呢,希望能用的上。。。谢谢楼主啦

网友:
哪位知道国内有哪些做氮气平衡缸做得比较好的吗

网友C:
有点氮气弹簧的意思,不知道大行程如何使用?

网友:
现在急需一套平衡配重

网友:
主要是用在立加平衡主轴箱重量,比重铁平稳

网友:
是产品广告样本                                                。

网友:
就是一个蓄能器,能够加快机床的响应速度。

网友(2012-06-20):
这产品好用,越来越多的机床厂在用了;艾莱泰克品牌性价比高!

网友:
苦逼啊,还没有休息,到处找资料,谢谢奉献

网友(2012-10-08):
我公司用的是协清的氮气瓶和平衡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正在找这个东西,谢天谢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C:
有点氮气弹簧的意思,不知道大行程如何使用?

可否发一份你们的目录给我!chenny45@163.com

网友:
氮气弹簧实际使用会漏气

网友:
日本pascal的氮气平衡气缸做的最好,在森精机的车铣复合上有应用,一般平衡重量的105%,加速度可以达到1G,液压的一般平衡70-80%,加速度不行

网友(2015-02-06):
如何计算平衡多少重量呢?比如我的主轴部分1T重,那配重也要做成1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