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C6140A普通车床切削无力如何解决?

楼主(2010-04-20):
空转的时候主轴提速还是正常的,当钻孔Φ35以上或者切削量外圆5毫米以上这样主轴就会停下来,调整了摩擦片后还是有这样的情况,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公司有好几台此规格的车床,新买的都存在这种情况,公司机修工说机床先天有问题,难道真的没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在切屑时,最好能在机床的计算转速上切屑,如果还不行可能是主电机选小了

网友:
可以请电工测一下,车床重载时,电动机的电流,如果未到电动机额定值,是机械问题,主要还是正反转摩擦离合器的问题。如果电流超过电动机的额定值,则是电动机功率不够,这种情况可能性较小。

网友:
是离合器打滑吧?不是电机皮带打滑就是你的摩擦片太光了,也调的有点松了,还有是不是转速太高了。

网友:
1 你在正常车削的时候如果车床停下,你看是不是把电机憋死,先排除电机2 再挂上空档看主轴用手转一下看他的松紧。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离合器那块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摩擦片还没调到位,6140是沈阳的老产品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我们因为车削无力,最后对换电机后,确定是电机功率下降了。另外,润滑油少,也会出现此类问题的

网友(2010-05-20):
应该是摩擦片还没调到位,看看电机是否有闷车,如果电机正常,看看皮带是否有打滑现象。

网友:
电机选小了,皮带松了,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哈哈

网友:
假如出现闷车状况的时候摩擦片发热,说明摩擦片调整过松,或者反车调整紧;
4 b8 [# @7 i% u3 a( k没上述情况就请检查一下传动。皮带是否过松。

网友:
还有主轴轴承是否调的太紧!我的床子维修是就出现过这情况,主轴承调太紧了,加上负荷就闷!

网友:
如果电机是3千瓦以上,那功率足够了。应该是摩擦片还没调到位

网友:
第一,查电机看有没有问题,第二,离合器没有调好,第三,检查皮带

网友:
我工厂现在也买了 沈阳的6140 不晓得情况怎么样啊 就是那个开关把手 好像有点问题 老是自动下垂

网友:
新的,主要是调整间歇问题

网友(2010-08-17):
都是高手呀,学了不少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