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钨钢材料外圆加工,精度要求±.001

楼主(2010-04-20):
小弟是做数控刀具的,现有细小钨钢棒材料外圆加工,尺寸要求1±0.001,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如何测量?求高人指教。谢谢!

做刀具用的,具体尺寸是:2.5mm粗20mm长钨钢棒,前端3mm长为刀头工作部分,尺寸从0.5±0.001到1±0.001之间各种规格都有。2.5mm钨钢棒可以买到,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刀头部分尺寸怎么做出来。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599.11的直径,40CR的材质,要求公差是±0.01,外协厂家说做不了......

网友:
直径1±0.001,长度???

网友:
尺寸问题不大。关键的问题楼主没说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俺告诉你:
最大的问题是楼主舍不得花钱买设备,假如舍得花钱,什么都解决了。
主要是跳动控制不了。要控制跳动必须以刀柄做基准,压磨的方式,但这有个问题不好解决,就是压痕问题,这主要是压轮的材料和压轮轮廓的设计问题,属于行业机密,至少俺问他们都不说。即使没有压痕,远端跳动也很难控制,当然,这是有解决方案的。只要解决了压痕和跳动问题,就什么都妥了。
很多厂家是通过用返顶尖顶磨来解决压痕问题,但跳动还是一个大问题,效率上不去,多了道切断工序。

网友:
用无心磨不知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棒料的确是无心磨出来的。

网友:
有具体的图纸吗?根我了解这种精度要磨床,用什么磨床,得看你的具体零件的设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用无心磨床在做,但是废品率很高。

楼主:
高人请指教啊,小弟卡在这里了啊

网友:
0.001的精度,要便宜又要高效,确实难事

网友:
把你的图纸放出来。

对于钨钢棒材还是有了解的,国内做大的钨钢棒材制造基地去过N次,相对的比较了解点。用的磨削设备大部分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