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张图,我看不懂

楼主(2010-04-21):
这是我在吴辉海《液压绞车》里面看到的,这个图看不清楚,再加上我的水平有限,没看懂,请高人指点一下,最好能用AutoCAD画一张,尺寸比例都无所谓,关键是把它的结构表示清楚。

主要是随动活塞和那几个孔的连通我搞不清楚。

谢谢啦,学生在此恭候指教!!!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画图,这个图片下方的文字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可能比它说的更清楚

网友:
搞毕业设计吧!
连画图都。。。

网友:
他要让你都看清楚 你不也会了

网友:
图及图下面的原理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我就是看不懂下面的说明,为什么B室会经过孔4、凹槽、孔3和A室相通,明明从B到A,孔3在孔4 的前面。难道这里的A室是左上角到右下角,B室是右上角到左下角,交叉着的?(见下面附图)还有,A和B相通后,会由于“随动活塞面积差的关系”,随动活塞移动,这个“面积差”是什么?怎么形成的?

还有,大家可以在这嘲笑我不懂,但是如果你懂,给我说明一下,行不?我是在这里求助,不是求风凉话。

网友:
貌似很复杂。看了头都大了。

网友:
你为什么交叉涂红绿色?把我也搞糊涂了。油是通过B室一路到A室的,书上写乱了。
A和B室都是一个环缝,其面积分别为0.785(D^2-da^2)和0.785(D^2-db^2),很明显db小于da,那么A室面积小于B室面积,二者有个“面积差”。
既然AB导通了,其压力相等,那么两边的力分别等于压力乘以其各自的面积,两边的力就不等了,不等它就会移动,如图显然它会从右往左移动。

网友:
就是个装配图,没什么看的

楼主:
我现在认为书上的图把A、B的位置标错了,应该互换。感谢大家,尤其是8楼!!

网友:
不要看都没看就发表言论好不?书本的质量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