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向心球轴承的型号找不到---请教

楼主(2010-04-21):
手上有一只内径8mm、外径22mm、宽7mm的向心球轴承,于机械手册上无法查找型号。特请教,谢谢!

网友:
608 18 608 608 608 608  608 8×22×7 0.0012 查看 加入
608/P63 3E18       8×22×7 0.0012 查看 加入
608A 400018K       8×22×7 0.0012 查看 加入
608/P6T26 E18M26       8×22×7 0.0012 查看 加入
608/HV 18X       8×22×7 0.0012 查看 加入
608/TN1 18A       8×22×7 - 查看 加入
608/Z1 18Z1       8×22×7 0.0114 查看 加入
608/P6RT E18M       8×22×7 0.0012 查看 加入

网友:
轴承类型

顺便发个查询轴承型号的链接http://www.sozc.cn/?mode_x=1

轴承类型 国内新型号 国内旧型号 内径
(mm) 外径
(mm) 宽度
(mm) Cr
(kN) Cor
(kN) 脂润滑转速
(r/min) 油润滑转速
(r/min) 重量
(kg)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18 - 8 22 7 — — — — 0.012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 18 8 22 7 3.32 1.38 26000 34000 0.015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Z 60018 8 22 7 3.32 1.38 26000 34000 0.015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2Z 80018 8 22 7 3.32 1.38 26000 34000 0.015 供应商
角接触球轴承 S708J - 8 22 7 1.60 1.40 24000 34000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RS 160018 8 22 7 — — — — 0.012 供应商
角接触球轴承 708C 36018 8 22 7 — — — — 0.014 供应商
角接触球轴承 B708C 136018 8 22 7 — — — — 0.014 供应商
调心球轴承 108 1018 8 22 7 — — — — 0.015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2RS 180018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2RZ 180018K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RZ 160018K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ZZ 80018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F608-2Z 830018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F608-Z 820018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F608ZZ 830018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P63 3E18 8 22 7 - - - - 0.0012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TN1 18A 8 22 7 - - - - -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Z1 18Z1 8 22 7 - - - - 0.0114 供应商
深沟球轴承 608/P6RT E18M 8 22 7 - -

楼主:
谢谢!谢谢两位为我解决了小轴承、大难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