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304不锈钢小零件,求高手指教工艺

楼主(2010-04-21):
304不锈钢零件:总长13MM,外经2.5+0.00-0.01,二级孔,主孔直径1.0+0.02-0.02,二级孔直径1.4+0.000-0.008,我现已有订做外经2.5内径1.0的管料,需要扩个1.4+0.000-0.008深度4MM的孔,我司现有加工设备:张家港名阳15型自动车床,请教高手指点工艺。

网友:
长度都加工好啦吗?  加工工艺应该是很明晰的,主要就是刀具的问题,我没做过那么小的孔,深度还好不深, 这样的刀具应该自己能磨的出来,先磨粗的1.2-1.3的刀,然后中精加工小于-1.350单刃或者双刃的都可以,最后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