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公差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请教大家
在实际设计中,大家标注公差是根据理论计算还是根据实际经验?
标注的根据和零件的重要性是否有关?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一定跟零件的关重性有关。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不重要的零件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确定公差
重要的零件根据理论计算来确定  如实际装配中发现问题   再进行修正
最后变成新的实际经验

网友:
是不是啊!!!大家快乐讨论一下啊!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快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要标注出比较合理公差需要有一定的经验。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要标注出比较合理公差需要经验 !经验 !经验 !

网友:
经验啊,开始时,一般都是问老师傅,加上自己到现场看,设计手册上选,等等手段都用上

网友:
实际经验的基础是理论的公差,如果理论的公差没有完全明白,尽量严格向国标的理论公差标注,
但有时候有些标准件的公差范围超差,这就需要随时的对公差进行修正。

网友:
理论设计查手册,再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不仅要考虑到性能、装配还要考虑到工艺、成本
有些东西你设计出来了不一定干出来

楼主:
看了以上的讨论  似乎有了一点点门道了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首先应根据结构性质,选择配合种类,即间隙、过渡、过盈。然后再选择精度等级

网友:
理论和实践都需要的,经验很重要,多问下那些老师傅罗

网友(2010-05-29):
多谢各位楼主的帮助,受益匪浅

网友:
一般情况中间工序的尺寸根据加工难易程度还有对下道工序有什么影响而写公差
考虑热处理 磨工等余量 在考虑变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