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度900mm平行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0-04-21):
水平跨度900mm两直线导轨,安装时怎么测量平行度?
如果用磁力表座+丝表,有那么长的加长杆么?

网友:
有条件的话,楼主可上三维激光跟踪仪来测量。

网友:
提问者对需要测量平行度的产品没有描述,等于白提,水平跨距900mm的机床轨道和垂直跨距倾斜跨距测量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火车导轨轨距测量装置。

网友:
直线导轨上面没有滑块吗?

网友:
我们是上龙门铣上测的也可以在平台上用滑块及磁力表座+丝表打

网友:
如果你要用加长杆,那加长杆的刚性一定要好,固定在滑块上,不然跨距大了误差就太大了
可以中间放岩石平尺先一条导轨一个方向拉成0-0,打另一根导轨,翻转一次,打另一个方向的平行度
当然有条件当然上激光了,精度好,稳定

网友:
用水平仪打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