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因为有粉末进入,如何防止卡死

楼主(2010-04-21):
拉钢丝机器上校直轮上的轴承因为有皂粉进入,很容易卡死,一般一个星期都用不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防止卡死?

谢谢!

网友:
加       防         尘    罩?

网友:
已经进去了吗?建议打油,吧皂粉打出来!呵呵 土办法!

网友:
已经进去了吗,可以拆出来清洗鉴定受损情况,还好的话重新填脂安装,不过如果已经受损严重那就换吧
建议加防尘盖迷宫环之类的

网友:
国内像这类轴承或者农机轴承一般都套用标准轴承,最多加个密封圈。
密封效果太差,轴承很容易损坏。
如果安装条件允许,两边加两个骨架油封。

网友:
可以使用带有密封作用的轴承或加一个密封装置

楼主:
加了防尘盖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有没什么,密封效果好的轴承,有没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
是深沟球轴承吗?对这类的机械不了解,没有接触过。

如果是深沟球轴承,选接触式的橡胶盖你试一下吧,NSK、SKF这类的轴承都不错。

网友:
你所用的矫直轮的密封结构如何?
如果已经使用橡胶密封圈,效果不佳,最经济的做法设计中考虑使用内圈加开V槽;如果效果还不尽如人意,那么密封结构改为双唇密封圈或三唇密封,高强度,耐冲击。密封可靠!

网友:
外面做防护啊,轴承用带防尘罩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意见的啊,

网友:
加个橡胶盖。里面呢,用个密封好点的轴承。

网友(2010-08-04):
做个盖类东西挡一下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