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ASTM B545 标准镀锡,C 类,镀层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0-04-21):
请教:按照ASTM   B545  标准镀锡,C 类,镀层厚度是多少?

网友:
Spec. Thickness Comment
ASTM-B-
545-97e1   ASTM requires purchaser to supply information, such as base metal, underplating, test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etc. In general, copper alloys containing more than 5% Zn shall have a copper undercoating of at least 0.0001" or nickel undercoating of at least 0.000050".
Class A .0001" min
Class B .0002" min
Class C .00032" min .0004" min. for steel.
Class D .0006" min .0008" min. for steel.
Class E .0012" min ASTM requires purchaser to supply information, such as base metal, underplating, test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etc. In general, copper alloys containing more than 5% Zn shall have a copper undercoating of at least 0.0001" or nickel undercoating of at least 0.000050".
Type Matte
Type Bright
Type Flow-
brightened  ----------- Flow brightening available
最少0.00032 英寸,就是 8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