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零件单位怎么改?

楼主(2010-04-21):
可能是我安装的时候没看清楚选错了,然后零件的尺寸变成了(厘米、克、秒),最近插一个螺纹孔时才发现不对劲,我就在选项中的单位把它改为毫米,但是这样只能改变一个文件的单位,每次新建一个零件还是要改单位,比较麻烦。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样才能全部改成毫米? 谢谢!

网友:
将零件模版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或者自定义一个模版也行。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模版文件位置)

楼主:
2# 未完不续    谢谢!  我找到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在D:\Program Files\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中建一个新的模板,另一个是在D:\P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templates建一个新的模板,把原来的零件模板覆盖了就行。按照第一种方法,新建零件是需要点击高级——Tutorial,再选上新建的模板;第二种方法直接新建点击零件即可,或者选择高级——模板-零件(新建的模板)。 终于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