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格式的文件怎么在UG中打开?

楼主(2010-04-21):
请问sw格式的文件怎么在UG中打开?

网友:
听说先要在sw中转成igs文件就可以,我没试过,我也想知道

楼主:
恩 可以的  我已经解决了     就是那种方法

网友(2010-07-11):
但是好像会掉东西啊

网友(2010-11-30):
具体是怎么转的呢,我一直都没有搞懂 那位大哥教教我好吗?

网友:
sw中另存为igs文件,然后在UG中导入igs格式,选择你存的文件就行了

网友(2014-11-02):
STP XT IGS这3种比较常用

网友:
ug8.0里面好像可以直接选择打开sw的文件啊

网友:
将S W保存为好像是SHET 格式然后就能打开咯!igs 也可以但是在UG里打开是片体要缝合后才是实体

网友(2015-02-01):
不知怎么,NX6.0也打不开step文件

网友(2015-03-24):
保存成igs文件就可以打开了,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特征丢失的现象。

网友:
反过来呢?  就是UG存什么格式 SolidWorks才能打开?(版本还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