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式柱塞泵在改变斜盘角度时柱塞和滑靴是怎么动的?

楼主(2010-04-21):
请问斜盘式柱塞泵在改变斜盘角度时柱塞和滑靴是怎么动的。滑靴会不会在斜盘上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大侠快来解答吧

楼主:
好心人给解答一下。。。。。。。

网友:
斜盘式柱塞泵在改变斜盘角度时,只改变了柱塞的行程,滑靴仍然是在柱塞的回转中,作相对的回转运动。斜盘角度的改变,改变了柱塞的行程,也就改变了油泵的排量。

网友:
补充一下,斜盘式柱塞泵斜盘角度改变时,滑靴角度也同时改变〔滑靴是贴在斜盘上的〕,但在斜盘上的排列位置是不变的。柱塞是球头状绞接,因此柱塞角度不变。

网友:
个人理解:柱塞相对缸体孔行程变短,滑靴以柱塞球头为旋转中心回转,相对柱塞轴线摆角变小

网友(2010-10-31):
四楼正解,就是这么回事,你也可以下个视频看看

网友:
同意四楼的 你可以抛开一个或分解 这样会很直观的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