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需印公司LOG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0-04-21):
材料为不锈钢同镀锌铁皮制作成的软管 表面需印公司LOG 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型号很多从小到大 有些产量不是很大 比较困难 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谢谢

网友:
丝网印刷比较常用    。

楼主:
2#  发表于 8 分钟前 | 只看该作者 丝网印刷比较常用    。

可以说明白些吗

网友:
使用激光会显得比较高贵!

楼主:
马叔 你好
这边有喷印机 就是说有什么更简易的办法可做到LOG出现在软管表面 用喷码机成本需增加且不易加工 软管有长有短 有大有小 压印的方法可行吗 在软管成型出来后加一模具行的通吗

网友:
在软管上做LOG我就未做过,不知丝印效果如何,以及可操作性好不好!
另外在不锈钢上做LOG,如果嫌激光机贵,还有一种电蚀方法,很便宜的。

网友:
喷码机来喷绘,成本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什么都下不了  玩毛,,怎么混啊、。。。。

网友:
我觉得雕刻的字很好看。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打标机嘛,你公司买不起?告诉你老板用毛笔画上去好了!

网友:
好像用电蚀的比较多吧,不太懂,说说!

网友:
做标牌的标牌厂,用的是腐蚀的

网友:
11# liubaoqiu % Q. V: k" ~3 z  ?
小型的电蚀机如附图,需要制版,有药水,整体使用效果一般,成本也低,不需要什么维护!

网友:
等待更专业、详细的介绍

网友(2010-05-24):
电腐蚀机印呀~!!!!!!!!!!!

网友(2010-08-06):
丝网印刷 这个相当容易操作且价格相当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