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提水机械---请教

楼主(2010-04-21):
哪位大侠熟悉“风力提水机械”,请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
荷兰到处都是,凡是‘磨房’基本都是,现在也是,大虾旅游一下,正好‘考察’一圈,领导不会怪罪的,哈哈,
假如在荷兰没看懂,可以申请去米国,米国宾州有一块原来的荷兰‘领地’,里面的家伙信一种教,就是我们许多吃饱了撑的家伙向往的‘田园生活’,他们从来不用电,提水也是‘荷兰风车’,全木结构,环保啊!你千万别带计算机去,一定给你砸了,哈哈

楼主:
2266兄:我想请教的是现代机械,效率高,流量大的。谢谢啦。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风力驱动,带动循环桶,把水提到高位,倾倒,
机械结构类似于斗提机,没有什么特别的,
假如你要是发电,用水泵再提水,效率就低了,而成本大幅度提高,

楼主:
风力机直接带动水泵----不是循环桶,而是柱塞泵或者离心泵,要害是风力机的转速特性与泵的功率特性匹配。我是想知道国内有什么样的风力提水机械。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有“风力机---压气泵---气管线----气马达----水泵”和“风力机----发电机----电马达----水泵”,还有“风力机----水泵”。我属意第三种,但是没有风力机与水泵的任何参数,而且是小厂子产品,我估计是“拉郎配”的产品,没有任何自主研究的过程。2266兄,你有什么线索?

网友:
用提升桶的效率最高,配功率简单,附属设备少,是最佳选择,
拄塞泵也可以,主要是为获得高水头,要一套连杆机构,看看'磕头机'就可以了,
总之,没有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