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铬酸盐涂层?

楼主(2010-04-21):
我想请问下什么是铬酸盐涂层?有客户要求喷锌后在表面喷涂铬酸盐涂层

网友:
估计是翻译的问题吧,如果不是的话就是现在通用的达克罗技术!!!!

网友:
铬酸盐处理,又叫铬酸盐皮膜处理,一种表面氧化工艺。出口时对铬的毒性有要求的Rosh标准,现在比较常用3价铬,比6价铬的毒性小100倍。烘覆型锌铬酸盐皮膜处理又称为达克罗。
铬酸盐处理是使金属表面转化成以铬酸盐为主要组成的膜的一种工艺方法,实现这种转化所用的介质一般是以铬酸、碱金属的铬酸盐或重铬酸盐为基本成分的溶液。 大多数工业上常用的金属或金属镀层,都可以使其表面转化成铬酸盐膜。

网友:
楼主要问的是“喷锌后在表面喷涂铬酸盐涂层”吧?
锌、铬酸盐复合涂层,“达克罗”一词是英文:DACROMET,即非电解锌铬酸盐涂层,涂覆全过程中无废水,废物排放,是代替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传统电镀锌热浸锌类的最佳技术。
它是将水性富锌涂料涂覆到钢铁零件、铝合金、铜合金、锌合金及锌铝合金表面,进行烘干并烧结而得到的一种无机防腐涂层,其综合了电化学保护、屏蔽及钝化三种作用,能够有效的保护基体金属。
工件在达克罗涂覆处理固化过程中,涂层中的水分、有机组分等在挥发的同时,依靠达克罗液中高价铬酸盐的氧化性,对锌、铝和铁基同时进行钝态保护,形成Zn、Al、Fe的铬酸盐化合物,
由于该涂层是涂液与基体直接反应获得,所以极为致密。多层结构的屏蔽效应和锌的受控电化学保护作用,以及铝抑制锌析出作用,使达克罗涂层显示极佳的耐蚀性。
锌、铬酸盐复合涂层现有相应的国家标准:GBT l8684--2002《锌铬涂料
技术条件》。

网友:
“喷锌后在表面喷涂铬酸盐涂层”
那就不一定了,铬酸盐涂层也可以是后处理的钝化啊,多种规格的,如果是镀锌后就应该是后处理的钝化,没有镀锌后~~~的吧?

网友:
学习了,既然环保就应该广泛推广~~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兄弟啊!